[其他] 给电风扇来个斩首行动

楼主(2020-05-16):
电风扇插头有点坏了,但是能用,安全点,还是换了吧
斩首

看着质量一般

里面是这样的

这个插头原来是机械连接的

网友A:
发现及时,我一把电烙铁也是这样,一次使用中短路,空气开关都跳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现及时,我一把电烙铁也是这样,一次使用中短路,空气开关都跳闸。。

就怕短路了啊

网友:
看标题我以为是电风扇头部电机绕组烧断,然后把里面换成nidec直流无刷电机,24伏电源板,调速信号旋钮模块等。实际上原来只是插头有问题需要更换,现在的定频电扇,很多变成铝线电机先出问题。

网友B:
目测不是黄铜脚。磨一下线,白色,赶快扔。我猜,铝线才压接吧,同电磁炉线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测不是黄铜脚。磨一下线,白色,赶快扔。我猜,铝线才压接吧,同电磁炉线盘。 ...

白色是什么呢,白铜?

网友:
引用 楼主:
白色是什么呢,白铜?

铝线啊。镀铜的

网友(2020-07-13):
什么牌子风扇啊?做工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