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为什么有些滤波电容两端是相通的?比如CPU靠内圈的供电电容

楼主(2020-05-16):
为什么有些滤波电容两端是相通的?比如CPU靠内圈的供电电容就是。CPU靠外圈的电容就正常。已经短接放过电了,难道十多个820uF短接一下还不能放完所有残电?
更正:是靠CPU内圈的电容两极都通地了

网友A:
是因为CPU供电电压低,并且大电流,比如很多CPU供电就1V左右但是要达到几十瓦功率就要供电电流达到几十安,所以CPU的核心内阻很低,都是欧姆级别的,所以你量就感觉是短路状态。实际上你量是有电阻的。

网友:
放电后电容才相当于是导体呢,万用表测量电流小,充电需要的时间较长。另外如果带着CPU量和短路差不多,你想CPU 一点几伏的电压,30W以上的功率,电阻多大?

网友:
电容容量太大了,导致万用表的电流充不满。你去用万用表测一个容量是F级别的电容,你试试,很长一段时间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因为CPU供电电压低,并且大电流,比如很多CPU供电就1V左右但是要达到几十瓦功率就要供电电流达到几十安, ...

我是cpu没拆时量的,如果不装cpu就不通,就能证明你的说法了

网友B:
万用表的蜂鸣档,低于40还是50就会响

但是某些供电电路如CPU \显卡的VCORE供电,一般对地阻抗就是20-30左右(有些甚至可能更低),所以有些人习惯用蜂鸣档判断是否导通、短路的时候就会犯了错误。实际上需要看实际阻抗值的

一般只要不是接近0一般就不会判断短路。不过是否短路,一般可以单独加电来烧也可以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的蜂鸣档,低于40还是50就会响

但是某些供电电路如CPU \显卡的VCORE供电,一般对地阻抗就是20-30左 ...

有道理,10r 33r电阻都是通的

楼主:
更正:是靠cpu内圈的核心供电电容两极都通地

楼主:
破案了,拆了cpu就正常了。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