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电源线质量好一点

楼主(2020-05-16):
电脑品字线,坏了两条了。后面买一个品字插头自己接,很容易接触不良。前几天在淘宝买了一条,竞然和手机的数据线一样大。现在电子产品都缺乏信任,不敢买了,不知道有什么品牌的线,质量好一点。

网友A:
品牌机带的好,淘二手的就成,

网友:
现在新买的线,线芯看上去挺粗、也像铜的。就是接好不久又断掉

网友:
绿联的不错啊

网友:
公牛的不错,我买一条用在电热水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带的好,淘二手的就成,

这个二手有点难找。

网友B:
品字插自己接都接触不良的话 你应该检查一下 你的品子座 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品字插自己接都接触不良的话 你应该检查一下 你的品子座 是不是有问题

买过来那个品质插头,本来就是个垃圾货。

网友B:
良伟的线很不错 可以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良伟的线很不错 可以搜一下

是良维 字打错了  好多品牌机配线就是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二手有点难找。

我有好几根来,电脑过时后电线留下来了。天猫上有0.75的好像10元左右包邮。找朋友或垃圾站,收费品者看看有吧

网友:
联想惠普方正等品牌台式机的电线就很不错。

网友C:
我还是喜欢自己接,买国标线,3芯一平方的。正泰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喜欢自己接,买国标线,3芯一平方的。正泰的就行。

那个接线头能卖过来的都很差。

网友:
在废品站找个电水壶的线都可以

网友:
自己接品字头是硬伤   建议买 ul 认证 的线 一般不会太差 现在很多原装线也在缩水  华为交换机 已经从1平方换成了0.75平方了

网友:
良维longwell 品牌机配的大多是这个

网友:
随便买,这玩意,又不是接电饭煲

网友:
淘二手的吧,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都不错

网友:
我买的货场世家和小崔线材的线还可以,就是不包邮,做工挺好,电阻也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