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别人不要的杂牌抛光机保养后发现碳刷磨损快,感觉白干了

楼主(2020-05-16):
铁成牌的抛光机,别人不要的,LOGO做成得伟的样式,黄黑配色,我第一眼还真以为捡到宝了,战斗成色,估计是用来抛光石材的,很多灰
我把它拆了,拆得比较彻底,转子定子都拆了,里里外外洗了个干净,转子轴承也换了,换向器铜片磨亮,润滑油也准备全换。只能找空余时间干,前前后后大概跨了4个月,终于到了组装的那一天,装了一半试机的时候发现按下开关后要等1秒左右才会慢慢起转,碳刷处有较大的火花,这个机器有6档调速,如果开到高速档火花更大,能透过外壳看到火光,换向器上挺黑的都是碳刷掉的粉,飘出一股怪怪的味道,不好描述,就称它是电的味道吧。碳刷磨得也很快,新的换上去最低档转2分钟,0.5mm就没了,碳刷总共长度才14mm,照这个速度半小时就没了

在保养之前通电试过,能转,但是时间隔得太久我已经记不清当时的细节,只依稀记得按了开关后不像角磨机那样立刻起转,有不有火花和异味确实记不得了,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是不是之前就有这样的问题。我以前没用过抛光机,不知道抛光机是不是就是这样慢慢起转的

找当地卖电动工具的店看了下,他拆下碳刷往洞里看了一眼就判断是转子坏了,转子应该怎么检查好坏呢,用万用表还是啥工具?

大伙说说我这个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
换向器的问题。原来的可能短路烧蚀过。首先清理积碳,再用高标号砂纸抛光,不要涂抹润滑油。

网友:
  转子已烧毁了。

网友A:
可能是转子匝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转子有短路

网友B:
线圈烧了
有功率插座或者钳表的话,测一下开机时功率,肯定超过正常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圈烧了
有功率插座或者钳表的话,测一下开机时功率,肯定超过正常水平 ...

有个功率测试仪,开机时几十W,低速档100多W线圈烧了应该是什么状况,短路还是断路。你指的定子线圈还是转子线圈

网友:
转子短路了,碳刷容易打火,磨损也快。

楼主:
刚刚用表测了下换向片之间的电阻,相邻两片之间0.3欧姆,对向两片之间2.3欧姆,都比较均匀,偶尔有0.1的误差,当它是接触电阻了,这样看来并没有短路或断路
一共24个换向片,按顺序编号1、2、3……24,相邻是指1-2,2-3,3-4……23-24,24-1这样,对向是指1-13,2-14,3-15……12-24这样

网友C:
用酒精把换向器清洗干净,然后用万用表蜂鸣档或者x10档测换向器,一般圆周180度对应的极片是同一组线圈,两者应有阻值。然后一个表笔保持不动,另一表笔顺序测其它组线圈的极片,阻值应无穷大。再换一组极片,按上面再顺序测与其它组线圈之间的阻值。如果测到不同组线圈有阻值,则这两组线圈匝间短路了。测这个需要耐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转子匝间有短路的地方

转子有胶封,外观上看不出来胶上有破损的地方

网友D:
100W功率会烧碳刷?换向器没啥使用痕迹啊。仔细看漆包线有没有绝缘破掉的地方。
没有的话也可能是碳刷质量不行,弄个东成的试试。另外换向器匝间是绝缘的,如果你这个不绝缘碳粉进去也不行的。用的是环氧树脂啥填充的。

具体单买转自也不贵,真想研究,只能花成本。。。或者先去看看好使的是个啥电流功率,啥工作状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酒精把换向器清洗干净,然后用万用表蜂鸣档或者x10档测换向器,一般圆周180度对应的极片是同一组线圈,两 ...

我今天看了个视频讲解转子的线圈结构,说的跟你不同,主要是相邻换向片间阻值的大小,不知道是不是不同的转子绕法有区别。视频讲第1片接线圈1的首端,第2片接线圈1的末端和线圈2的首端,第3片接线圈2的末端和线圈3的首端……一直到第24片接线圈23的末端和线圈24的首端,线圈24的末端接到第1片上
视频地址在此https://haokan.baidu.com/v?vid=10600180511097537893&pd=bjh&fr=bjhauthor&type=video
我想起以前有个吹风机(软机箱灰尘那种),因为改装铝风叶必须换转子,就留了一个好的转子下来,这个可以翻出来测下做参考,等明天回来汇报结果

网友E:
装好碳刷,万用表直接测量两个碳刷间的阻值,旋转转子轴表读数有跳动就坏了。

网友:
难道需要毫欧表,测匝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好碳刷,万用表直接测量两个碳刷间的阻值,旋转转子轴表读数有跳动就坏了。 ...

胜利VC97数字表,自动量程的,每次用之前表笔短路,电阻值从3-几十不等,要来回旋转档位开关,即使在同一个档位内轻微左右转动都会影响读数,调好以后移动一下表的位置,可能短路读数又变了,再加上自动量程反应慢,一边转动转子一边测的话读数都是跳动的,转得快点的话直接显示0,不动的话阻值4.4(减去误差后),慢慢转的话最高能到接近10(也是减去误差后),停下后就恢复到4左右,转一点停一下的话,一圈下来上下浮动也就1欧姆左右吧,这还得考虑碳刷和不同换向片之间的接触电阻
本来翻了一个数字表出来准备用用,朋友送的,结果发现电池漏液好多年了,打理了一下也没用得上,没反应,懒得检查了,有愿意研究的朋友给个邮费拿去试试手吧,外观还是挺好的
指针表在交易区开贴

网友F:
转子,换向器每片之间是有绕组的,换句话说,每两片之间阻值接近短路,万用表是无能为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转子,换向器每片之间是有绕组的,换句话说,每两片之间阻值接近短路,万用表是无能为力的。 ...

9楼测过,相邻两片0.3Ω,这个项目万用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W功率会烧碳刷?换向器没啥使用痕迹啊。仔细看漆包线有没有绝缘破掉的地方。
没有的话也可能是碳刷质量 ...

今天把另一个好的吹风机的转子找出来测量了线圈参数,除了线圈电阻比抛光机的大以外,其它的差不多,两个转子都是24片换向,对向换向片和相邻换向片之间的阻值规律也一致,并且每个换向片跟铁芯都不通,说明线圈没破皮。顺便测了抛光机的定子,两组线圈阻值相同,大概1.7Ω

网友:
转子的换向器打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