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菲利普”电动车原配报警器拆解

楼主(2020-05-16):
此“”非彼“浦”,系英国公司授权使用的品牌。硬要说“山”,那也是洋人之间的游戏。
双模电动车控制器坏了,替换了一个。由于替件不带报警功能,于是这个报警器闲置,拆了见识见识。
48V电动车用的,遥控开启、关闭报警功能,自然少不了天线
接插头倒是不少
拆开
压电式喇叭的音量很吵
比较厚的双面线路玻纤板,6根线进出
板上元件不少
背面空
芯片3块。93C46据说是16位或8位的EEPROM存储器,
下面详细展示插脚元件的标称参数

震动感应方式,采用了电感+嵌磁弹簧组合

信息够全,用得着的坛友不妨自取。
谢谢你路过!

网友:
通过磁铁位置变化,导致电感量变化实现触发比较少见。零几年我弄过山寨无级调光一节五号电池手电,好像磁铁离电感最近手电亮度最暗。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多热熔胶

网友:
像这样的电动车报警器我都捡过好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好多热熔胶

使用7年多没变色,看来此热熔胶质量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之前在论坛用M币买了两个,还不错

网友:
扰民的玩意。。。

网友:
做工还不错哦

楼主:
正常不使用,嫌麻烦

楼主:
也算良心了

网友:
类似这样的电动车报警器我早在05年时就给我电动车安装过 一个小黑盒塞到电瓶盒子里 虽然没有控制电机和断电的功能 但最起码能震慑下小偷 也能防偷电瓶 能遥控 锁车后再按下遥控 很潇洒 再后来出的报警器带防短路功能 就是有一节9v电池给防盗器提供备用电源 一旦小偷短路电瓶烧了保险后防盗器依然有电可以报警

网友:
谢谢分享。。。。。。感觉跟常见的都差不多。。。。

网友:
可以接上,控制器没有插头没事,红黑线接电瓶正负极,橙线接控制器的细红线(电门锁),绿线接电机线三根线里的的绿线,蓝线是防盗信号输出,不接,这样接上可以遥控启动,推动报警,就是没有锁电机功能。

网友:
好像英国自行车品牌,是不是国人跑过去注册就不得而知

网友(2020-09-09):
电动车还是这种高档货了

网友:
电源取的12V

网友(2024-03-04):
居然用电阻降压,可否改成dcdc降压降低发热

网友:
震动报警有点意思

网友:
我有好几个,就是没办法配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