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朗科64G卡没翻车,拆一个通讯板

楼主(2020-05-16):
和她们要了张通讯卡不知什么设备上的,我不过是看上这排黄豆了,朗科卡今天到货了,到手价大概36元左右,实测3.0下30M的写入速度,360测试了一下容量也足!

网友A:
朗科的卡我手上就一个翻车的,容量够,但是扔手机上会用着用着掉盘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这种卡读写寿命多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不知道这种卡读写寿命多长

关键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朗科的卡我手上就一个翻车的,容量够,但是扔手机上会用着用着掉盘

这速度用在行车记录仪上

网友C:
朗科的内存卡一辈子黑买了5-6个,刚开始没事,用一段时间直接掉盘,找不到,拿出来格式化电脑都找不到内存卡

网友D:
这不能就说没翻车吧,去年5.6的32卡测试写入70,具体翻不翻车还不知道

网友E:
477=47uF??
好东西啊!!

网友:
477J
是表示470UF 6.3V电容品牌是 AV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能就说没翻车吧,去年5.6的32卡测试写入70,具体翻不翻车还不知道

写入70也太厉害了吧!前些天也是某网友推荐的9块多的32G夏科卡都翻车了,只有10的写入,根本没有某网友测试贴图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477=47uF??
好东西啊!!

大概好像是470uf,我查了一下电压是6.3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朗科的内存卡一辈子黑买了5-6个,刚开始没事,用一段时间直接掉盘,找不到,拿出来格式化电脑都找不到内存 ...

那我明天就把它装车上行车记录仪用着,看情况了,这款卡保10年我从官方店买的,坏了找他们换

网友F:
用一年再说翻没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一年再说翻没翻车

闪迪金士顿都专业视频卡才保两年

网友:
前几天那个几块钱32G的卡用在360行车记录仪上也能正常录制高清视频 就是寿命的问题有待观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写入70也太厉害了吧!前些天也是某网友推荐的9块多的32G夏科卡都翻车了,只有10的写入,根本没有某网友测 ...

买了两个,一个20多,一个70多

网友:
30的写速度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了两个,一个20多,一个70多

70吊炸天啊!

楼主:
不错呢,包装写的30,淘宝客也说三十,实际也是30

网友:
没见过这么大的黄豆,477,真少见,见过6的,第一次见7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