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IBM ThinkPad 760ED不认硬盘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0-05-16):
之前看中它免工具拆装的特性购买了IBM ThinkPad 760ED。某一天插拔硬盘后显示错误代码49 301。随后在BIOS中也未识别到硬盘,硬盘及其与笔记本连接的排线已经确认过没有问题,不知论坛中各位大佬有什么修复的意见?

网友:
Symptom / Error (开机错误代码) FRU / Action in Sequence(检查范围及解决方法)
10X
101: Interrupt failure;(中断故障)
102: Timer failure;(计时器故障)
103: Timer interrupt failure; (计时器中断故障)
104: Protected mode failure; (保护模式故障)
105: Last 8042 command not accepted;
107: NMI test failure;(NMI 测试失败)
108: Timer bus test failure.
109: Low meg-chip select test. 1.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10: (Planar parity.) (内存奇偶校验出错)
        1. Go to Memory Checkout
        2. DIMM card.
        3. Detach the expansion unit if it is attached to the computer.
        4. System board.
111: (I/O parity.)
        1. Go to Memory Checkout
        2. Expansion unit or port replicator.
        3. System board.

11XX
1101: Serial_A test failure.(A 串行口测试失败)
        1. Serial device (串行设备)
        2. Communication cable (相关通讯电缆)
        3. System board (主板)

12XX
1201: Serial_B test failure.(B 串行口测试失败) 1. System board (infrared) (检查主板:红外线口)

158: (Hard disk password was not set even though the supervisor password is set.) (超级用户密码已设,但硬盘密码没有设置)1. Set the password for hard disk drive.(设置硬盘密码)
159: (Hard disk password is not set the same as the supervisor password.) (硬盘密码与超级用户密码不一样) 1. Set the correct password for hard disk drive.(设置正确的硬盘密码)
161: (Dead battery.) (CMOS电池不行)
        1. Go to Checking the Backup Battery
        2. Backup battery.(CMOS 备份电池)
        3. System board. (主板)
163: (Time and date were not set.) (系统时间没有设好或混乱)
        1. Set time and date.(设置正确的系 统时间)
        2.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73: (Configuration data was lost.) (CMOS 设备配置信息丢失)
        1. Select OK in the error screen; then set the time and date.(在 开机 ERROR 画面上按OK,然后设置系统时间)
        2. Backup battery. (CMOS 电池需要更换)
        3.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74: (Configuration error: Perform Checking the Installed Devices List before changing any FRUs.)
        1. Check device configuration.
        2. Hard disk drive assembly.
        3. System board.
175: EEPROM CRC #1 error.
177: Supervisor password check sum error.
178: EEPROM is not functional.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7XX
1701: Hard disk controller failure. (硬盘控制器故障)
1780, 1790: Hard disk 0 error. (主硬盘有问题)
1781, 1791: Hard disk 1 error.(从硬盘有问题)
        1. Hard disk drive (检查硬盘)
        2.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83: (Incorrect password entered at the supervisor password prompt.) (超级用户开机密码不对) 1. Have the user examine the password.(请用户检查密码)
184: (Power-on password check sum error.) (Power-on 密码有误) 1. Reset the power-on password in Easy-Setup.(重设Power-on 密码)
185: (The startup sequence is not valid. Suspect that power was off when the startup sequence was being updated.) (系统启动顺序无效,怀疑是更新启动顺序时电源关掉) 1. Reset the startup sequence in Easy-Setup.(在Easy-Setup 重设启动顺序)
186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90: (A depleted battery pack was installed when the power was on.)(开机时,机内笔记本电池已快耗尽了) 1. Go to Checking the Battery Pack.(更换机内笔记本电池)
191XX: (PM initialization error.) (PM 初始化错误)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192: (Fan error.)(CPU 散热风扇故障)
        1. Measure the voltage of the backup battery. If the voltage is not correct, replace the backup battery.(检查CMOS 备份电池的电压,电压不行时更换电池)
        2. Fan (要更换CPU风扇)
        3. System board (主板问题)
195: (The configuration read from the hibernation area does not match the actual configuration.) (从休眠区域读到的系统配置信息与实际配置不同) 1. Check if the configuration was changed. For example, check if the DIMM card is added.
(检查配置是否改动,例如内存有无增加等)
196: (A read error occurred in the hibernation area of the hard disk drive.) ( 从硬盘的休眠区域中读写时,发生错误)
        1. Run the hard disk drive test. (测试硬盘)
        2. Hard disk drive.(检查硬盘)
199XX(Resume error.) 1. System board.
1XX 1. System board.
2XX(内存问题)
201: Memory data error.
202: Memory line error 00-15.203: Memory line error 16-23.
205: Memory test failure on on-boardmemory.
221: ROM to RAM remap error.
        1. Go to Memory Checkout.
        2. DIMM card.
        3. System board.
225: (Unsupported memory module.)
        1. Check if the supported DIMM is installed.
        2. DIMM card.
        3. System board.
301, 303, 304, 305, 3XX
(301: Keyboard error.) (笔记本键盘故障,301这个故障经常出现,往往是笔记本刚开机时,不小心按住键盘所造成的,一般只要重启电脑即可;)
        1. Go to Keyboard or Auxiliary Input Device Checkout
        2. Keyboard.
        3. External numeric keypad.
        4. External keyboard.
        5. Keyboard/mouse cable.
        6. System board.

601, 6XX
601: (Diskette drive or controller error.)(软驱或软驱控制器故障)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eckout.
        2. Diskette drive assembly.(软驱有没有装配好?)
        3. Diskette.
        4.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 )
602: (Diskette read error.);(软驱读故障)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eckout
        2. Diskette.
        3. Diskette drive assembly.(软驱有没有装配好?)
604: (Unacceptable ID was read from the diskette drive.);
        1. Go to Diskette Drive Checkout
        2. Diskette drive assembly.
        3. System board.

24XX
2401: (System board video error.) ;(主板显示部分有问题) 1. System board. (检查主板相关部 分)
2402 1. TV Out Card

808X
8081: PCMCIA presence test failure.(PCMCIA revision number also checked.)
8082: PCMCIA register test failure.
        1. PC Card slot assembly.
        2. PCMCIA device.
        3. System board.

860X(Pointing device error when TrackPoint is disabled.)(当指点杆禁用时,外接的指点设备有故障);
8601: System bus error-8042 mouse interface.
8602: External mouse error.(外接鼠标故障);
8603: System bus error or mouse error. (总线或鼠标故障);
        1. External mouse. (检查外接鼠标);
        2. External keyboard. (检查外接键盘);
        3. System board.(检查主板);

861X
8611: System bus error-I/F between 8042 and IPDC.
8612: TrackPoint error.
8613: System board or TrackPoint error.
        1. Reseat the keyboard cable on the sub card.(把键盘连接主板的线,重插拔一下);
        2. Keyboard (检查键盘);
        3. External mouse (检查外接鼠标);
        4. Sub card (主板上连接键盘的子卡);
        5. System board (主板);

I999030X
I9990301: Hard disk error. (硬盘有故障);
I9990302: Invalid hard disk boot record. (无效的硬盘引导纪录);
I9990303(Bank-2 flash ROM check sum error.)
        1. System board.
I9990305: No bootable device. (无可用的启动引导设备);
        1. Check that the operating system is installed in the hard disk drive. If not, install the operating system.(检查硬盘上有否安装操作系统);
        2. Reseat the boot device.(重新设置可启动的设备);
        3. Check the startup sequence for the correct boot device.(检查启动顺序是否跟设备正确对应);
        4. Check that the operating system has no failure and is installed correctly.(检查电脑的操 作系统是否安装正确);
转载于:https://www.cnblogs.com/guodapeng/archive/2008/02/13/1067652.html

网友:
硬盘挂了呗,那么老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