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洪剑风扇到手就有问题,拆了顺便请教大家

楼主(2020-05-16):
具体细节我就没拍那么详细了,相信很多大姥已经上过车了
现在问题是,风力调到最大档三档时,蓝灯会有规律的闪一下,随之扇叶也会停顿一下,一直这样循环,不管是用电池还是充电器直接供电都会这样(这就排除了电池和充电器的问题),一二档暂时没发现这样的问题。请教各位大姥,这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想自己修好,就懒得退换货了。

网友:
往前翻一下,好像是加个电容。

网友:
c62电容补回去

网友:
使用电池的话要加电池保护板,指示灯还会微亮

网友:
我买的也有这个问题 ,翻车了

网友:
c62处20uf补焊回去,都是snowmm教的 你试试看呢

网友:
电路板输出到电机的线上并一个耐压10V以上的电容就行了,容量大点小点都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