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窗玻璃不会升降了,四个门都没反应的那种。。

楼主(2020-05-16):
今天开车,车窗升降按钮全部没反应,用表量到只有一个红色线有12V,保险正常。接下来就不会查了。。。。

网友:
如果是汽车的话 我能帮帮你 如果是火车的话 只好麻烦铁道部了

网友:
我的车也出现过,放了一晚上自己好了。。。。

网友:
先检查保险丝。看说明书。

网友:
前引擎盖打开,拆下电瓶线,断电,休息一会接上,说不定就好了呢

网友:
大众车吗,我见过是左前升降器进水烧了,换了一个四个车门都好了

网友:
拍个图,说个具体车型,别人才好下手。

网友(2020-06-25):
查一下左前门的按键板

网友:
查一下四门的升降开关

网友:
我想能出这个问题的车肯定是朗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