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这种超细的线怎么焊接,如图-.-连皮线径再0.2mm

楼主(2020-05-16):
笔记本呢屏幕排线~线是一体的,外面也没有卖的,基本上,只能自己焊接一下了。-.-
但是这种超细的线~我感觉有点儿无从下手。。。。

网友:
那烙铁烫下皮,剥出来,然后用漆包线接

网友A:
剥长一点,用细的铜丝缠几圈再焊就好了吧,这个不难焊啊

网友B:
外面有卖的啊。。坏了买新的,搜屏线。。。

这种有很多每根线都是屏蔽线,没法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剥长一点,用细的铜丝缠几圈再焊就好了吧,这个不难焊啊

感谢。没焊接过这么细的,有点含糊。

网友:
眼神不好就放弃吧

网友:
备好热缩管 直接剪刀伺候 找修手机地方搞吧 不过一般拆机件不难找

楼主:
眼还行,手差

网友C:
一体?怎么一体法?

网友:
在支架放大镜与灯源下焊接比较容易一些,用小刀头或斜特尖,线长足够的话先铰接再上锡固定,线长要是因为需要拉伸不能短,就像楼上说的那样用漆包线连起来焊吧,淘宝上也有卖那种特别细的胶皮线,那个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剥长一点,用细的铜丝缠几圈再焊就好了吧,这个不难焊啊

我很赞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外面有卖的啊。。坏了买新的,搜屏线。。。

这种有很多每根线都是屏蔽线,没法焊。。。 ...

没那么夸张屏蔽线,都是外面包一层导电胶布做绝缘的,线都那么细了还做屏蔽怎么做啊

网友:
直接用坏的耳机线焊接可以了,这么简单都搞不了,修个毛线。注意这种线表面都有绝缘层要刮下或电烙铁加锡烫掉!

网友D:
但如果是应力点,就不建议焊接

因为焊接后不会很牢固,如果在屏轴附近,转动屏幕就会拉扯屏线,可能随时断的

网友E:
线挺粗的,没有网线细吧,找跟硬线或者扎带也行,把两头用硬线扎紧,中间打结拧几下,把线往里收一下,然后用电烙铁把线去皮,挂锡焊接,缠胶布绝缘或者用热缩管绝缘

网友F:
没必要想着去焊接,弄一把可压25415、5264端子的钳子,直接使用直径0.25小铜管压接,再套上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体?怎么一体法?

一端是接主板的端子,另一端是压在屏幕电路里面的。屏幕是一套总成,液晶面板直接粘合到A面外壳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线挺粗的,没有网线细吧,找跟硬线或者扎带也行,把两头用硬线扎紧,中间打结拧几下,把线往里收一下,然后 ...

合规网线的1/4或者1/5直径吧。
带皮是0.2mm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但如果是应力点,就不建议焊接

因为焊接后不会很牢固,如果在屏轴附近,转动屏幕就会拉扯屏线,可能随时断 ...

拉扯倒是不会~这次断裂是转动的时候被挤压到了~这个重新焊接之后会想办法套管做保护的~这款是冷门产品,设计可能有缺陷,但是貌似也没见有反应类似情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必要想着去焊接,弄一把可压25415、5264端子的钳子,直接使用直径0.25小铜管压接,再套上热缩管。 ...

感谢,这个是个新思路~回头尝试一下。。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