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 中兴ZXD1500 4830 v3.0改可调

楼主(2020-05-16):
手痒有撸了一个大家伙  太重 就算不想玩了 出手运费也是个麻烦事  净重6.5kg  比起前两天淘的动力源每台净重11kg算是轻了一点 动力源的两台明个改装成可调赶紧处理了,屋里堆满了杂七杂八没地方放了, 手痒没办法
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外观
面壳运输碎了一点 用502可修复

楼主:
内部双层板设计 密度不高 两块小控制板  大的那块是驱动部分3846驱动 有驱动变压器在  小的那块待研究UC3854应该是功率因数矫正电路
驱动板带有电位器 估计改可调是顺水乘舟了 希望别翻车

楼主:
通电继电器吸合风扇转 没输出,看来得根据pin脚定义启动,与前两天的ZXD030差不多,

网友A:
这个做工还可以啊,就是表头没位置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还可以啊,就是表头没位置放

面板比较大,可以挖空放表头,改改试试先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面板比较大,可以挖空放表头,改改试试先

1500瓦电源6.5公斤确实不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00瓦电源6.5公斤确实不轻啊

是的,正常3kg以内,前两天手痒搞的动力源4825  净重11kg!!!太重了,散热片占了一大部分,另外老电源外壳也都是冲压铁板,现在的铝合金的外壳居多,所以轻了很多,不过现在的大多得需要暴力风扇散热,静音方面。。。

楼主:
到位检测与启动端  拉低电平  输出正常53v

楼主:
拆了一个卡扣螺丝,就可以把驱动板拿下来了,很新,排插连接,比ZXD030的焊在主板上的强多了,这个拆修特别方便

楼主:
参考电路图

楼主:
用的是 SG3846   不太清楚与UC3846有何区别  百度下

网友:
用得上还好, 我的zxd4300改120v一直落灰

楼主:
SG  EG UC   开头3486通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SG  EG UC   开头3486通用

三种SG  UG  UC 开头的3846通用

网友C(2020-06-23):
改成可调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成可调了吗?

这段时间有点忙,摆在那里还没继续捣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有点忙,摆在那里还没继续捣鼓,

不要移相桥的就好

网友:
请教楼主:我把24和25,28和30分别接在一起,不能正常输出,把这四个脚全部接在一起也不能输出,是接错了吗?

网友:
已搞定,电源是坏的,换了一个就能输出了。

网友(2020-09-27):
改成功了没有?静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