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个海康威视所谓监控专用交换机 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楼主(2020-05-16):
五口迷你交换机 说是监控专用
也感叹现在的科技
日新月异
一个芯片就解决了全部问题
不知道是好是坏
但是总感觉欠缺一点点什么

网友A:
感觉边TP-link都不如

网友B:
真干净,跟tp有得一比

网友:
为什么迷你交换机都是5口的,而不是4口、8口?

网友:
连板都省成单面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边TP-link都不如

只希望不要像TP一样老是死机,曾拿过十几个TP的千M 80元一个,老死机,一气,拉黑TP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干净,跟tp有得一比

只希望不要像TP一样老是死机,曾拿过十几个TP的千M 80元一个,老死机,一气,拉黑TP
另外,这个是腾达低工

网友:
成熟技术,价格放那儿,稳定就好。
如果不能稳定用,那就是垃圾货。

网友:
朋友买了一款水星5口百兆,速度只有200K左右

网友:
确定是真的?

网友:
海康的就是这模样,低端的是ip-com代工的,中端的有一部分是华三代工的!不过说起来吧,比腾达的啥的还要便宜!

网友C:
5口百兆交换机还用买? 随便找个路由器拆掉闪存就行

网友:
好多0O贴片。。。

网友:
腾达代工的吧?
腾达一款18块的就这一模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5口百兆交换机还用买? 随便找个路由器拆掉闪存就行

你试试看拆掉闪存还能亮灯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试试看拆掉闪存还能亮灯不

有独立交换芯片的,就可以用

网友:
海康的做功这么野??

网友:
我还想买海康POE交换机呢,这一看,不敢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