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50元堵住油烟机的排气孔

楼主(2020-05-16):
当初建筑工人随意留孔,老爸也不在意,也没及时修正。 位置不对,高度不够,影响美观,导致现在还要重新打一个孔,里外瓷砖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原来的孔准备堵住,一是影响美观,二是山村雨季雾气太厉害。  上面还有个大洞已经用砖头水泥堵住,刮腻子。圆孔有PVC管怕水泥堵不安全,水泥收缩pvc管滑。

想先用不锈钢板堵住(防风防雾气),再加个瓷盘装饰。想法感觉还可以,就是花费有点高,2块304不锈钢薄板17元,瓷盘32元。

网友A:
留着装个排风扇不是挺好

网友:
直接发泡剂不就得了?一罐几块钱

网友:
你这装修程度用啥这玩意啊
大锤PVC管子砸掉,碎砖头水泥伺候,外面要做防水涂料,里面贴个圆形瓷砖。。。

要是还留着就塞个啥东西外面发泡打一下。。。
不锈钢用不到的。。。

网友:
这个孔装排风扇多美

网友:
做个新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装个排风扇不是挺好

太低了,有油烟机也用不着排风扇啊。还有2个窗户。

网友B:
混点水泥从室内用砖头砌上 找平 刮白上涂料不仔细看不出来的。
室外不要堵平 留出空间可以给燕子等鸟类坐窝 也算养个小生命

网友:
做个新风系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混点水泥从室内用砖头砌上 找平 刮白上涂料不仔细看不出来的。
室外不要堵平 留出空间可以给燕子等鸟类坐窝 ...

上面的正方形洞是这样处理的。 下面的圆洞,我怕PVC管太光滑,水泥砌不稳到时滑出去就危险。

我也想到了,可能有小鸟会在外面做窝。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面的正方形洞是这样处理的。 下面的圆洞,我怕PVC管太光滑,水泥砌不稳到时滑出去就危险。

我也想到了 ...

好办呀 把管子翘出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办呀 把管子翘出来嘛

那得好好处理,不然会渗水?    估计要用电磨才能割掉pvc撬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得好好处理,不然会渗水?    估计要用电磨才能割掉pvc撬出来了。

没那么严重不够累的慌

网友:
趁着现在还没有抹墙,赶快 凿了塞砖头。

网友C:
这样砌砖墙结实吗还是靠框架结构(图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砌砖墙结实吗还是靠框架结构(图看不清)

不懂。。砌砖不都是这样砌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砌砖墙结实吗还是靠框架结构(图看不清)

我也有同感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问题吗?  这是农村游击队出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一下什么问题吗?  这是农村游击队出品的。

立砖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砌砖墙结实吗还是靠框架结构(图看不清)

标准18墙,以前都是24墙,得益现在框架结构,外墙不需要承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