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cz880无法识别,有什么自己可以修的方法吗?

楼主(2020-05-16):
19年双十一jd入的cz880 128g,
最近发现插电脑突然不识别了
(测了两台以前能正常使用cz880的电脑,电脑现在连接其他u盘也正常,排除电脑接口故障),

具体为,
插上后U盘上蓝色灯常亮(无任何灯闪),
"我的电脑"中没有盘符,系统无任何提示,
用了一些u盘测试软件也检测不到u盘,
连接十分钟后u盘有较轻微发热现象

因为u盘中备份了一些工作上较为重要的资料,
走售后感觉可能会有资料泄露风险,
不想冒这个险,

有什么自己能抢救的方法吗?
不求挽回数据,
只求救活u盘,

多谢,

网友:
闪迪都是专用的玩意,自己的东东,所以没法用工具弄。只能京东保修,或者打电话给闪迪,取得地址电话和保修码后快递过去就可以了

港真,你的数据人家根本不Care,除非你放的私人冠希级别的,这种建议你自己用砖头砸了吧

网友:
先插一次2.0口,然后再插3.0口

网友:
有保修啊,找京东就行了

网友:
你的数据人家闪迪根本不在乎
一般闪迪都是拆下来山村降级做U盘或者废弃被其他收购商收购
闪存没主控数据头信息是读不出来的,特别是闪迪这种内部主控
真介意,我和楼上一样,建议你拿个砖头砸了把闪存掰成两半

网友A(2020-08-01):
修过过几个CZ880 ,有的是灯长亮。

不能识别。
有的是识别成128K。

还有不通电的。都可以通过修复恢复数据。

网友:
我的是刚到手不到1小时,写入测试过程中发热过大程序半天无响应,硬拔再插上就再无反应了,明显CZ880没有CZ80稳定,最终退货退款

网友A(2020-09-21):
可以找我维修.

网友(2021-01-19):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我维修.

我的也坏了,这个能恢复数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找我维修.

请问怎么联系?

网友(2022-11-02):
引用 网友A:
修过过几个CZ880 ,有的是灯长亮。

不能识别。

请问还接CZ880的维修吗?插电脑不识别,蓝灯长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