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欧普特8003蚊拍,家人反映啪啪啪起来没劲!改锂电

楼主(2020-05-16):
蚊拍,家人说啪啪啪不爽

咳。。。

标签

打开内部

怎么电池都缩水到那么小了?第1次见那么小的电池

电压,一按启动就掉没了

加点蒸馏水可以恢复一点点容量,不过没什么屁用,治标不治本。我每一个洞都加了2ml的水,有空充上电做库存备件吧。给邻居修一些垃圾的时候用。

外接电源测试

空载启动

啪一下试一下,确实很带劲,不过电源白屏了。。。。。。。

把rc充电电路拆掉

背面

找个18650,实测1a放电剩下450mah了。放在电蚊拍里面合适。电蚊拍里面最好别装容量太大的,我有一个改了2200的,结果用了快两年了都还没用完

修剪位置

完美

接线,这个电池内置保护板的,不用再挂保护板了。

废物利用找出一个坏的4056模块

加热

更换芯片

连接电池

正常工作。改了电流设定电阻5.5k

电流也合适

菊部充电

装回

这里找个透明胶布转一圈堵住就好了

网友:
睿登那数控电源就这样 带感性负载容易死机

网友A:
我的也改了,4056板上电池保护功能,可以用吗?我的没用上,怕电流不够!楼主的板,电阻动过?

网友:
多并联一个高压电容,啪起来更刺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改了,4056板上电池保护功能,可以用吗?我的没用上,怕电流不够!楼主的板,电阻动过? ...

电蚊拍电流很小的可以用。

网友:
菊部好评哈哈哈哈哈

网友:
没买过这玩意。

网友:
,电压不需要加高,主要是加强电流,和换好的高压电容,但是个头大了又塞不进去。主要是加强电容瞬时放电电流,也就是功率。

网友:
两年没用完电,这个爽

网友:
一定要改到一电即S,就算不S都要它非S即伤

网友:
4056可以放在大的洞刚好合适

网友:
欧普特是不是欧普的山寨牌子啊,早些年买过一个欧普特的小夜灯,做工用料相当次

网友:
欧普特质量还可以 8006型买了6个都改了18650供电,充电板也使用4056.同时高压端并多一只472  2000伏耐压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