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遥控打开车门正常,锁车门时而管用,时而不管用,怎么回事?

楼主(2020-05-17):
2012年长安铃木天语。
没有图,随便加个。

网友A:
遥控器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问题吧?

此问题需要现场判断

网友:
看看附近有没有电磁干扰,我知道的是通用车会受LED灯牌干扰

网友:
一般是锁块问题,里面进水或触片脏导致接触不良,可拆开清理。记得以前有坛友发过相关帖子,找不到的话,可以去汽车论坛搜下

网友:
检查门锁驱动器位置开关。

网友:
换个遥控器电池?

网友:
转向灯亮的话就是车接收信号,而且反应了,从顺序说,1你按下,2通电发射,3接收,4反应(闪灯,同时锁车),哪一步呢?接收是好的,那么在哪一步,我觉得吧,要么电池,要么按扭不良,闭锁机构也不能全坏

网友:
是传动卡至所致,先检查锁头,先用机油试试,加点铅笔末效果更好,我的车刚刚这样搞的好了

网友B:
个别门锁不上还是都不行?我的车以前是一个门,锁块电机不行了,换个就好了,几块钱,去修理厂估计就要你换锁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别门锁不上还是都不行?我的车以前是一个门,锁块电机不行了,换个就好了,几块钱,去修理厂估计就要你换 ...

四个车门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