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别人送的功放

楼主(2020-05-17):
一堆东西,别人送的,对我没啥用处,不喜欢这些东西,送的就收来拆下吧
看下有谁喜欢这个的,也送吧
功放板上左边有4个TIP42C,右边8941,没查出是什么东西。
上图片了。

网友A:
用TIP42管的OCL功放电路,功率不大,音质一般,典型的山货结构。

网友B:
这有点费邮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TIP42管的OCL功放电路,功率不大,音质一般,典型的山货结构。

我也感觉好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费邮费啊

送附近熟识的人。

网友:
低音炮还不错啊

网友:
都是挺好东西,只是看你喜欢不喜欢而已。

网友:
为朋友的好心点赞!这些东西有点费邮费的

网友:
SGM8941
无交越失真运算放大器SGM8941/2。此系列产品通过对输入部分偏置结构的改变避免了使用双互补差分对结构,是一种新型的无交越失真满幅输入、输出型运算放大器。SGM8941/2 常温下最大失调电压为0.9mV,支持工作电压范围在1.8V~5.5V,1.5MHz带宽下静态工作电流为120μA/CH。

Part#

VCC (V)
GBP

(MHz)
SR

(V/μs)
VOS

(mV)
Package
SGM894X
1.8 ~ 5.5
1.5
0.8
0.9
SOT-23-5, SOIC-8, MSOP-8
tl084中文资料_参数及应用电路
TL084,TL084A及TL084B高速J-FET输入四通道运算放大器,在一个单片集成电路里包含了良好匹配的高压J-FET及双极性三极管。它具有宽共模(Vcc+)及差模电压范围、低输入偏置及偏移电流、输出短路保护、高输入阻抗J-FET输入级、内部频率补偿、锁定自由操作、高循环率等特性。

序号

功能
序号
功能
1
输出1
8
输出3
2
方向输入1
9
反向输入3
3
非反输入1
10
非反输入3
4
Vcc+
11
Vcc-
5
非反输入2
12
非反输入4
6
反向输入2
13
反向输入4
7
输出2
14
输出4

序号

功能
序号
功能
1
输出1
8
输出3
2
方向输入1
9
反向输入3
3
非反输入1
10
非反输入3
4
Vcc+
11
Vcc-
5
非反输入2
12
非反输入4
6
反向输入2
13
反向输入4
7
输出2
14
输出4
无交越失真运算放大器SGM8941/2。此系列产品通过对输入部分偏置结构的改变避免了使用双互补差分对结构,是一种新型的无交越失真满幅输入、输出型运算放大器SGM8941/2 常温下最大失调电压为0.9mV,支持工作电压范围在1.8V ~ 5.5V,1.5MHz带宽下静态工作电流为120μA/CH。

网友:
万元以下听个响!!

网友:
仔细看一下,明显不是松下

网友:
谢谢分享。。。。。又可以玩一阵了。。。。。。

网友(2021-08-17):
这个可以接电脑上,放放电影蛮好的

网友(2022-04-23):
全套,还有低音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