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优联有线双模108的键盘

楼主(2020-05-17):
1~先看看仿真图
2~在看看走线
3~ad的自动布线,肯定是没手工布线好看,不好看归不好看,省事能用就行
4~键盘设计
①板载罗技k230优联主控为无线主控,预留teensy++2.0的接口,可以刷个qmk为无线主控。
②支持5脚轴。用轴座热插拔
③两种灯珠支持。6028的单色灯和内置ic的七彩灯
④自动切换,插上数据线自动切换成有线模式,拔出数据线自动无线。精髓在一个pnp三极管,简单易用,不用整太多花里胡哨的电路
⑤5400锂电池充放一体,4.2v的充电,5v的放电,同时配合降压芯片给230主控和光耦供电,5v正好给内置ic的6028灯珠供电,这样无线模式下也能用背光
⑥ikbc f108 的配列,些许不同。ps sl pb 和后面三个按键被我改了。现在的ps按下去相当于FN+F10,以此是FN+F11, FN+F12 ,后面四个是CTRL+X,+C,+V,+S
也就是说,现在的ps,sl,pb按键,是音量键,分别是静音,音量+,音量-。想要其他媒体键可以飞线一下,在配合罗技的软件设置一下就行。后面四个按键分别是剪切,复制,粘贴,保存。

板子已经在路上,坐等开搂。

网友A:
这就很厉害了 楼主高人 板子出吗?

网友B:
能说一下做PCB的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很厉害了 楼主高人 板子出吗?

搞了5个108和5个87.准备咸鱼出套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一下做PCB的价格吗?

价格现在都很透明了啊,捷配啊嘉立创啊都能输入尺寸直接计价啊。我这个板子120左右。1盎司铜,焊盘喷锡。也就是最便宜的工艺。破键盘不需要太好的工艺。

楼主:
话说我需要一个切割垫子,a3大小的那种,之前论坛好像有9.9过,不知哪个大佬能发个链接。

网友B:
K230的功能键太少了,宏碁KG-0570有17个,还有音量飞梭,想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K230的功能键太少了,宏碁KG-0570有17个,还有音量飞梭,想搞这个

9个自定义功能键也不少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了5个108和5个87.准备咸鱼出套件了。

到时候上个链接 我去看看

网友C:
这个外壳上哪去配?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外壳上哪去配?

咸鱼40块钱一个啊

网友D:
搞个60%的有不错,ATMEGA32U4 QMK方案可刷+优联不知道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个60%的有不错,ATMEGA32U4 QMK方案可刷+优联不知道可行不

也可以,但是优联是11*12的矩阵,得用teensy2.0的u4板子

网友E:
基本完全小白。。想自己做一把,但是网上的教程都是单独有线或者优联的,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稍微教一下如何切换两个主控?然后有线+优联自己画板子的话,那是不是就每个按键把优联还有有线的主控都接上,比如esc在kbfirmware上行列都为0,然后优联假设是1 2,那我就接有线主控的两个设置为0的引脚还有优联主控1 2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基本完全小白。。想自己做一把,但是网上的教程都是单独有线或者优联的,不知道楼主可不可以稍微教一下如何 ...

切换增加一个pnp三极管就行,不插数据线就能给无线主控供电,插上数据线自动断开无线的供电,给有线供电。双模只需要把无线的配列对上有线的就行。不过优联用到23个脚,但是普通32u4只有18个引脚,所以需要teensy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增加一个pnp三极管就行,不插数据线就能给无线主控供电,插上数据线自动断开无线的供电,给有线供电 ...

好的,谢谢,看了32u4贴片那种引脚应该足够,准备试试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换增加一个pnp三极管就行,不插数据线就能给无线主控供电,插上数据线自动断开无线的供电,给有线供电 ...

话说楼主做了成品了么?两个主控会有影响么?之前在群里看到他们说两个主控就算断电可能也会产生影响

网友:
请问罗技的主控,电压是不是只能3V?还是有一个上下浮动空间?还是各型号的主控有些差别,比如k375s,我看到有些DIY板是使用3.7v的锂电,会不会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能要一片板子么?这才是实用的键盘.

网友(2020-09-14):
顶楼主,高手啊!
另外问个问题,优联模式下ps sl pb 和后面三个按键都是fn+f区了。这个就是一个按键控制两个键了,这个是如何实现的?
是不是把fn键改成常连状态了?那样会不是影响优联的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