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 系统在文件创建,写入,读取都成功,但用电脑查看时看不到

楼主(2020-05-17):
有人遇到过吗,FATFS 系统在文件创建,写入,读取都成功,但用电脑查看时看不到。用WinHEX查看在TF卡里能看到。用的是2GTF卡,单片机STM32F407VET6 SDIO模式

网友A:
先用FatFS格式化一下,然后再创建文件,也可以从电上往里复制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用FatFS格式化一下,然后再创建文件,也可以从电上往里复制文件

谢谢,格式化后可以了。谢谢

网友:
FatFS在格式化之后可以设置中文卷标,在windows系统里面Fat32格式的磁盘不能设置中文卷标,只能设置英文卷标,而且是大写英文。这点FatFS比windows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