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洗米苏米K-ZH01-0836老键盘

楼主(2020-05-17):
快20年了

装配有点费事

也不是机械式的

一堆小塑料碗

网友A:
。。。。。。。。。。。。。。清洗水费1元,工时费200¥,键盘残值-2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洗水费1元,工时费200¥,键盘残值-201

给我200,我来,我有的是时间,就是没钱

网友:
这种键盘很好用。。。。

网友:
其实挺喜欢这种键盘的,打起来没什么音,不影响别人

网友B:
印刷的导线开路不好用了,有什么办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印刷的导线开路不好用了,有什么办法?

网上有卖导电银漆的,如果怕涂得不够薄,还有笔形的,画上就可以,我说这些的前提是键盘的薄膜印刷导线开路,钥匙电路板铜箔直接飞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网上有卖导电银漆的,如果怕涂得不够薄,还有笔形的,画上就可以,我说这些的前提是键盘的薄膜印刷导线开 ...

我的就是薄膜印刷导线开路,只是小键盘的几个数字键失灵(是同一条导线中的小部分)。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还真是米苏米,我还以为是日本的mitsumi:lo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印刷的导线开路不好用了,有什么办法?

导电银漆

网友:
手里有把联想的。里面也是这个构造

网友:
一般我不敢拆这个,拆完一准少几个皮碗

网友:
居然不是机械

网友:
有个罗技的,也是这个结构,就是底板是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给我200,我来,我有的是时间,就是没钱

我180 外加免费打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