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画了一个CH340 USB转TTL的板子

楼主(2020-05-17):
最近比较闲,手头上刚好缺一个CH340的板子,本着爱折腾的精神自己画了一个
说是画,实际上是"借鉴"了某宝的一款“土豪金CH340”(图纸也会发),因为目前不是很熟悉AD,就用国产的立创EDA画了。
板子还在陆续修改,打样的也还没寄到,先把工程文件放上来,麻烦各位大佬再提点建议
等打样的寄到了也会再出详细的评测

工程已在https://oshwhub.com/acha/ch340-opensource 开源

不想花积分的可以去这里下载↓
https://acha666.cn/contents/%E5% ... %A8%A1%E5%9D%97.zip
这是淘宝上的板子,两块钱买的资料(不包含原理图),也发上来

补充内容 (2020-5-26 21:31):
20200526更新,修复了一个小bug,添加了实物图,可以去开源项目地址看

网友A:
现在我不用CH340G喽,楼主了解下CH340N,结构更简单,内置晶振在Layout时减轻很大的压力.
原理图TX&RX串联了100R电阻会对高比特率传输造成误码高,后续连接线材尽可能短一点,同理LED串联的680R建议加大到4.7K,尽管这时电流才1ma不到但作为高亮LED状态显示也够了,这个电阻对高比特率RX波形影响很大的.

网友:
CH552G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我不用CH340G喽,楼主了解下CH340N,结构更简单,内置晶振在Layout时减轻很大的压力.
原理图TX&RX串联了10 ...

感谢提醒。我看很多地方说内置晶振的版本不如外置晶振的稳定,就没有采用内置晶振的方案。另外100欧的电阻是建议去掉吗?

网友:
我都是买的成品,太 费脑了

网友:
成品不过5.2元钱包邮  不过这种折腾的精神很好

网友:
建议电源使用3.3v,兼容性方便很多。

换340C,不用晶振

网友:
340C不香吗。小巧好用

网友(2021-01-03):
成品便宜包邮;不过这种折腾的精神很好

网友(2023-03-19):
666 最好把CH340其他引脚也引出来,有时候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