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U型批头损坏,手动维修

楼主(2020-05-17):
事情是这样的,使用22合一U型批头安装U孔螺丝,忘记调节21v无刷电钻扭矩了,导致扭矩在23上直接把U型批头打掉一个齿

好可惜,变成了一齿汉

单独买一个批头不划算,自己动手修理下
先划线

台剧切割,

台剧打磨大致样子

再用牙机修理下边角

上电动螺丝刀,自从DIY了这个电动螺丝刀,就告别了无刷钻,再也不怕打坏齿了

赶紧测试修理下公牛插排,搞定

网友A:
角磨机搞的吗?

网友:
我的U批头也坏了,还没空磨它,哈哈,恭喜修复

网友:
这批头整体泛黄,是什么材质的?

网友B:
是否要淬火提高下硬度

网友:
牙口太脆了

网友:
我直接砂轮机磨的没有楼主的完美

网友:
我的这个批头也断了,S2太脆,很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搞的吗?

用的台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要淬火提高下硬度

不用吧,这个已经够脆了,再淬火更容易断了

网友:
买小米的螺丝刀,也是这个U型头也是这样坏了一个

网友:
这也可以啊,学习了。。

网友:
这种螺丝反人类。

网友C:
这个是4mm的头吧?你用21v还是无刷钻打?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4mm的头吧?你用21v还是无刷钻打?豪!

是4mm的,22合一里面的那个

网友:
不错 能省则省

网友:
不懂就问,扭矩应该多少?

网友(2020-06-24):
楼主手工不错!恭喜修复!

网友:
我的也坏了,拆公牛插排第一个螺丝都没干下来就挂了,处都没破就成残花败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