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带开关、指示灯、保险管的插头

楼主(2020-05-17):
带开关,保险管,指示灯的插头。
指示灯点亮

红色盖子里面有个保险管

拆开,前面板有个氖泡指示灯

左边是保险管仓右边是开关

网友:
挺实用的,就是个头有点大。

网友:
我,开始想买来着,可以节省插拔次数,对于一些经常插拔的设备,节省插座的弹力,解决接触等问题。

就是因为个头太大了,最后放弃了。  单头面板可以考虑,还不错。

网友:
觉得拆园里个个都是人才  又有专业精神

网友:
这个插头倒是很有思路,最主要的是指示灯,这个设计不错,瞬间把五孔变成三孔一开,只不过跟五孔一开的插座一样,遇到乱搞的电工,只断一根线有点安全隐患呢

网友:
这开关没拆开,估计和插排的开关差不多,电流大点,用几天就坏了。插座带保险丝的见过。

网友:
这个比较少见,用过带开关的两脚插

楼主:
某宝,某多都有

网友(2023-08-22):
嘉和的插头。
氖泡的170K电阻发热大了,应该换成500K~1M的,开关触点估计还是铜的,不建议上3A即600W以上,免得烧死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