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20年数码时钟制作1,再做一个数码时钟STC15W204S+TM1637+DS3231【源码分享】

楼主(2020-05-17):
玩单片机好多年了,只会做时钟也只喜欢做时钟,原来一直用的床头闹钟就是我的头像,这种时钟不同与石英钟、他可以在夜里看到时间,它又不同与那种数码万年历或者点阵时钟、到了夜里红光一片影响入睡,这种时钟可以是一部分老年人必备的,或许有疑问为什么夜里要看时间呀?我只能说到了年龄自己就有答案了。这个时钟是2012年做的是1寸数码管的,最近发现经常感觉字迹模糊,手机、电脑弄的老花眼又加重了,于是有了再做一个1.5寸的数码时钟冲动、于是就做了一个。电路板程序弄好后就开始整机制作了,步骤如下:
一、做面板
4mm厚的蓝色不透明有机玻璃板切割、打磨而成,没有技术含量就是费时间,先是切外形而后抠方孔,而后是锉刀、60#-2000#砂纸最后是牙膏+棉布,以上全部手工打磨,不能用机械否则容易模糊的。见下图:

二、接下来是做外壳
一块0.7mm厚的鱼鳞铁板剪裁折弯全手工打造,最后是焊内角整形、美化、打磨、喷漆(黑色亚光自喷漆),见下图:

三、最后是总装配
外壳做好了总装就简单了,将拧螺丝的边条用402胶粘上即可。
屏面需要加一个茶色贴膜片,否是很难看的。

四、效果图
实际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拍照后字符颜色就失真了些。

以上就是新的数码时钟的制作过程,数码管驱动的电路原理图如下:

程序源码:
1.本站下载:

2.网盘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1LjxPI1fgnRiREafUCIeA
提取码:oif6

弄完了新闹钟后,也给那个2012年做的老闹钟升级一下,加入RX8025T作为实时时钟源、加入了后备电池解决停电丢时间的问题。
打开壳子看看,虽然电路板比较大、笨重但做工还算是可以的,可见那时的精力、兴趣到如今已经衰减了好多,只能叹息一声、回不去了。

----------------END-----------------------------------------------------

补充内容 (2020-6-11 19:37):
程序已经升级,去除了一个闹表显示的bug,有需要的请详见36楼

补充内容 (2020-10-24 20:37):
代码再次更新,解决了闹铃设置与使用的意外问题,更新后的代码在56楼

网友A:
做成无线供电的就更完美了,
偶尔冲一次电,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无线供电的就更完美了,
偶尔冲一次电,更方便

多谢临帖,如果有完美方案可以学习弄一下,感觉这种大数码挺耗电的。

网友B:
我是学完51单片机自己做了一个数码万年历,真的是做完一个不想做第二个了,累。

网友C:
可否加上光敏,麦克
晚上熄屏,有声音亮屏2秒

网友D:
太小了,给你个4寸的看看。

网友:
这外壳做的真好

网友E:
话说得难听,但是太大数字屏感觉像在医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话说得难听,但是太大数字屏感觉像在医院

中央电视台都是医院吗,你是新冠吧

网友F:
我那个esp01 lgt8f328 tm1637 ds1307

me6118供电 tm1637加1n4148的“夜钟”使用一节3300mah锂电 现在工作了5个周了 量了下电压还有3.7v

这8位数码管我手里的俩 大小不影响耗电……耗电都一样……

但是 大的亮度更低些 但是 晚上反倒是正好

前两天也买了rx82025t 这个的电流貌似还能比ds1307少 0.5-1ma

如果换上dcdc说不定还能继续延长时间……

如果不要秒跳动 单片机休眠时间更长 那就耗电更低…… 我现在的是秒跳动

而ds1307那个感人的精度 我3小时就启动esp01 对时一次 而rx8025t 我现在是预设24小时一对 实际上 它完全可以再久些对时也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esp01 lgt8f328 tm1637 ds1307

me6118供电 tm1637加1n4148的“夜钟”使用一节3300mah锂电 现在工作 ...

这是那个大的时钟模块 小的那种就是tb买1块多2块的那个

网友G:
手工不错,接下来玩点阵和ntp吧!

建议再用sht30,温度和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学完51单片机自己做了一个数码万年历,真的是做完一个不想做第二个了,累。 ...

兴趣在哪里就玩在哪里,没了兴趣不玩也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加上光敏,麦克
晚上熄屏,有声音亮屏2秒

确实是个好的方案,但是夜里用声控也不是很方便,暗些亮着可以了,这货就是有时一觉醒来看一眼,如果2点以前就眯着睡,如果3点以后就找手机听书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太小了,给你个4寸的看看。

相当漂亮的屏,只是不知道是商品的还是DIY的,这个放在厅里正好,放卧室稍大些真心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工不错,接下来玩点阵和ntp吧!

建议再用sht30,温度和湿度。

这个数码闹钟就这样了,或许下一个要用到htu20传感器,刚玩单片机的时候玩了很久点阵屏现在不喜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那个esp01 lgt8f328 tm1637 ds1307

me6118供电 tm1637加1n4148的“夜钟”使用一节3300mah锂电 现在工作 ...

多谢你的实验数据,手里到是有18650抽空试试看,这个时钟就放在我床边的桌子(也是工作台)上因为桌上通电方便,正如你所说大字的亮度稍低恰好适合夜间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小了,给你个4寸的看看。

真漂亮啊,关键字是什么?我经常找时钟,某宝老给我推荐那些白色的广告字一样的时钟,千篇一律是那种,一点不好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相当漂亮的屏,只是不知道是商品的还是DIY的,这个放在厅里正好,放卧室稍大些真心漂亮。 ...

就是在大厅里,不然晚上太亮了。用LM8363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在大厅里,不然晚上太亮了。用LM8363做的。

对呀,放到厅里绝对漂亮,大气有面儿,我觉得比点阵屏的雅致清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