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闲鱼购买WDR4310维修翻车了

楼主(2020-05-17):
卖家说是通电反复重启,20大洋包邮拿下。
拆开看了一下,量了一下电压,翻了一下以前坛友的帖子,于是把一个电感给拆了,换上输出2.7V的3r33.哪知彻底翻车了。
交换芯片瞬间发热,估计,挂了。
20大洋买到了3根天线加12v电源。自我安慰一下,亏得不多。

就是这个我换上去的固态电容旁边的电感,量了一下电压1.7v
看了一下坛友的帖子换了个3r33供电,哪知就挂了。

交换机背面都烧出松香了,看来没有金刚钻就别瞎折腾。

网友:
换个交换芯片就好了吧,这封装又不难焊

网友:
楼主可以练习焊接DR-QFN封装的芯片了。
又多了一次练手的机会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我买坛友东西送了两个坏,又不会修,有点浪费

网友:
对换芯片,继续填坑 填好为止

网友:
要么直接拆掉不要了

网友:
20买一个坏的你也算是钱多,我最多给他出5块,邮费6块。

网友:
这天线好,是可拆卸的,以前这样的一根天线就要5元,慢慢折腾吧……

网友:
老货用料还是不错的,这是早期没缩水版本,换个芯片修好它吧

网友:
继续折腾,折腾好就用,折腾不好咸鱼出了

网友:
本来可能没啥大问题,这回问题搞大了,一般这种反复重启考虑刷错固件和供电稳定问题,现在可以练手了

网友:
买过一次改装路由器OP系统。用了半个月 无疾而终。再不买二手货

网友:
闲鱼上29包邮买了个4320 ,5G挂了,2.4G和网口全好,可以挂个USB移动硬盘,日常用用还行,比家用的强点。

网友:
9344CPU还是蛮不错的,以前用的TP3320刷了OP系统一直稳定运行到千兆路由才换下来,而且我的也是二手拿来的,一直稳定从来没掉过链子

网友:
反复重启,先软后硬,先刷个系统试试估计就会好了

网友:
反复重启,先软后硬,先刷个系统试试估计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