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天际微电脑炖锅更换安规电容

楼主(2020-05-17):
同事的天际微电脑炖锅启动后数码管显示0,拆机发现加热盘太小且正常,启动瞬间听到继电器吸合上,加热盘有220伏电压,但很快断开,再测试其他部位没有发现明显故障,随后请教度娘还真有分享,感谢。
下面上图
因为我见到的阻容降压用的是CBB电容,所以更换成105/250V CBB电容测试正常,原有电容量降到0.237UF,整流后电压5.45伏,更换后电压10伏多。

网友A:
不合格的产品充斥市场,让人防不胜防。

网友:
涨见识了,只知道带安规电容的那种定时器,只要长期通电就一直发热,差不多一年左右就坏,需要更换,修了好多了。

网友B:
容量/耐压相同的cbb电容都可以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合格的产品充斥市场,让人防不胜防。

这个牌子现在出很多产品,网上还能搜索到带远程控制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耐压相同的cbb电容都可以替换。

俺也是这么认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