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解三雄•极光9W射灯

楼主(2020-05-17):
闲鱼上买的二手射灯,卖家说很少用,到手拆开看看,做工不错,全铝灯头,很厚重,足功率9瓦多,就拆了驱动板,灯头不好拆,没有拆开。

网友A:
做工可以,电容貌似绿宝石的

网友:
规规矩矩的的,挺好。以前买过三雄极光的LED电棒替换了家里的荧光灯,至少6年了,真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可以,电容貌似绿宝石的

电容上字母是BERYL,那个小的是Aishi艾华电容。

网友B(2021-11-06):
三雄极光的电路板就是这特点,简单,但是原件质量好,皮实耐操。十几年前家里装了数十个三雄极光的荧光灯管。一个镇流器都没坏过。都是电子镇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雄极光的电路板就是这特点,简单,但是原件质量好,皮实耐操。十几年前家里装了数十个三雄极光的荧光灯管 ...

那是十多年前的质量,,你再拆个近期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