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斐讯R1音响改aux教程

楼主(2020-05-17):
大家好 我是新来的坛友

拆机步骤就不说了 太麻烦了 咱们直接主板下手

第一步 找到以下位置 把0欧保护电阻拆除   为什么拆参考芯片上拉高电平静音功能

第二步 给功放管第二引脚加3.3v供电。保证功放管处于工作状态

第三步 开始找音频信号脚。 这个主板是模拟信号 咱们可以直接焊接3.5mm音频线。这里每个声道串联两个0欧姆保护电阻。咱们去掉一个保护电阻就行 开路状态 然后焊声道就行。 音频地为了方便直接接公共地吧   接公共地是有底噪的 不给信号的情况下。

最后附个TPA3116功放管原理图 动手能力好的坛友可以改进一下。

@木慕

网友:
改造的意义不大,这样出来的声音干巴巴的。一般这些异形的小音响必需保留原来的eq调音,不然出来的频响不平滑。

网友A:
早看到就好了,我直接当无源音箱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看到就好了,我直接当无源音箱用了

是不是在QQ群看见的。 也是我发的

楼主:
还请大家给我点M币支持。我是新人

网友:
R1主控里将左右声道合并后做了数字分频,分频后输出的高低频模拟信号经TPA3116 的左右声道放大后,分别接到高音喇叭和低音喇叭上。
你这么改AUX的结果就是:一个声道信号放大后接了低音喇叭,另一个声道信号放大后接了高音喇叭。这音质能听吗?音量大一点,高音喇叭甚至因为低频分量太多而烧毁。

网友:
r1现在是不是废了?

网友:
PDD上有据说刷了小爱的!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就是直接把音乐引到功放芯片啊,没有原机dsp调节,和音腔匹配就不好,声音就不行

网友(2020-07-16):
改了以后效果咋样啊?

网友:
图画的太乱,看不懂

楼主(2020-11-22):
这么改没啥用。 为了小白。 而且忘了说 高音喇叭的事。高音必须加电容。否则烧喇叭。 然后底噪的事可以参考RC高通滤波器。很简单。最后说一下。这么改实际作用不大。还不如 主板拆下 然后用LM1875做成BTL电路  但这小空间散热得解决。最后。我账户名是我q

网友:
前几天在京东夺宝岛看见在拍斐讯这个音箱,最后成交价是75一个。去PDD看,全新的也就75

网友:
有人做双通道吗?

网友(2021-01-12):
将就吧。能做个更好的改装更好。

网友(2021-04-04):
可以蓝牙,DLNA.airplay.加AUX意义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