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古董夏普计算器拆机-主板展示

楼主(2020-05-17):
捡到一个古董夏普计算器,外壳烂了,屏幕由于受潮进水而变黑,感觉维修无望,所以进行拆解,主板看起来挺复杂的,芯片有四个,十分感叹当年的工艺考究程度,将近40年过去了,又是受潮又是磨损的,电路板上面竟然一点铜锈都没有,所有接点、焊盘全是镀金的,镀金层比现在的高端显卡/CPU的触点金层还要厚,当年这个产品一定是下功夫制作的,计算器内部主板如下:
主板正、反面

主板上面的芯片,大家看下,有认识这些型号的吗,感觉太古老了,资料啥的都查不到,计算器功能挺全,可以科学运算甚至解方程,挺好奇那个时候技术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网友:
来自火星的科技,谁先出了地球外星人先给谁技术

网友:
这是PC1500的主板吧?这货其实是个微型电脑。

网友:
看着很像PC1500的按键板,上面只有显示驱动芯片,CPU等核心部件在另一块板子上。
话说PC1500不止是个计算器,可以运行BASIC程序,还可以连接绘图仪。。。

楼主:
这个计算器不是PC1500的,型号是el-5100s,单机运行,无法当作电脑使用的

网友A:
那时候就是国产仿制的PC1500也得三四百元还不一定有货,是一线工人十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 购买力等于现在好几万元。 搁现在出一万元买一块主板也不差。

网友:
手里有一个PC500和PC500A,第一个显示出现乱码,还经常不开机,后一个正常。一直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时候就是国产仿制的PC1500也得三四百元还不一定有货,是一线工人十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 购买力等于现在 ...

这个只能说是相对的,现在就算是1万元的主板,也照样各种坏,我们实验室运算集群上面的服务器板子基本上是上万的,也就是几年多就开始出毛病,端口氧化接触不良啥的。当年计算机产品少,人们做的时候很认真仔细,现在计算机都烂大街了,也就成消耗品了(PS:电脑、手机就算不用都能放坏了,主要是存储时间久了接口氧化、电阻电容参数变化甚至失效引起整机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