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南威无刷冲击钻拆解

楼主(2020-05-17):
国货的优点就是价格不贵,也用得住。到手用了几天,给砖墙上装架子用,带冲击功能还是比直钻好一些,虽然是机械冲击,但是同心度好,钻起来不会摇摆,电池也是5节电芯外观和大艺款差不多,但是接口要小一号,所以不能通用,新电池大概钻了10个墙孔和打了百来个螺丝完全用光。这个钻的转速快,比手上的伯尔特快很多,没有测量仪器,对比就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这个官方图片

下面开拆
夹头普通塑壳,但同心度很好,反丝固定。

机身所有螺丝规格统一,都是内六星,取下夹头就是主轴盖板。

取下盖板,扭力调节圈就取下来了

取下扭力调节环后就是压力弹簧和主轴了

这个是压力弹簧

这个机构是控制电钻,螺丝,冲击三种模式,后有详述。

这是扭力弹珠的压片,同时也用来配合切换工作模式机构,外圈4个凸起的角是卡在模式调节环内对应的槽里

这个是主轴,自带轴承,旁边的黑色挂钩是切换工作模式用的,

凸凹部分是机械冲击用的

这是主轴底座,凸凹部分配合主轴上的凸凹产生机械冲击,就像汽车走在减速带的震动一样。

里面有个小弹簧

取下底座和弹簧就只有一个轴承了

主轴部分大概就是这些东西

工作模式切换过程是靠主轴上黑色的小钩和扭力弹珠的压片配合,冲击和电钻档时扭力弹珠的压片被转换环上卡槽紧压在扭力弹珠上达到最大扭力,此时扭力弹簧作用较小,冲击档时黑色的小钩会移到一个凹下去的槽里,主轴就可以上下移动一点距离,正好可以和底座上的凸凹齿配合产生震动;电钻档时黑色小钩从槽内移出,主轴就不能上下移动了;螺丝档时扭力弹珠的压片会从模式调节环的卡槽里移出来不再锁紧,这时就靠扭力弹簧的压力来控制扭力。

这是机身内部,看上去这个电机直径较小(相对于伯尔特),但是扭力足够大,使用没问题

主控板看上去也比较小,但是金属外壳,开关就没什么好拍的,都一样

照明灯和电量指示,还是比较准的。

速度切换齿圈出来有个凸出的小钩用小弹簧卡在切换开关上

这是外壳和模式切换环

拆下电机后就是一级齿轮,三星加变速环齿轮

二级,五星齿轮,齿轮比一级厚一倍

切换齿环和三级五星齿轮

三级齿轮就直接带动主轴了,这款没有锁定柱

有尼龙外圈的是切换速度的齿环,凸起的小钩就是连到切换开关上的

取掉两根压扭力齿环的轴

扭力齿环和三级主齿轮,中间的椭圆就是驱动主轴的

扭力弹球不是平均分布的,空的那一块是工作模式调节部分

有3个螺丝是下图上面那颗样滑丝的,还是要做好基本的品控啊。

优点:价格不贵,三模式对于业余和家用足够,转速够快,同心度较好。
缺点:电池不通用,冲击模式时打墙时夹头容易松,螺丝问题也许是个别现象。

网友:
看惯得伟了,这种外观感觉好丑

网友:
1500转算快吗

楼主:
价格摆那了啊,算不错了。

网友A:
今天用的把新货功能一样就是牌子不同

网友:
无感无刷,高低速,三功能,家用足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用的把新货功能一样就是牌子不同

所谓的公模产品大概就是这样的吧。

网友:
伯尔特虽然标称1750转,实际还不到1100转,这个如果1500转是真的,还算不错。

网友:
能打水泥墙吗

网友B:
这种请代言人的货基本上每把需要摊10来块的代言费(我猜的)
价格虚高

网友:
没有后续了?

网友C:
楼主的伯尔特是哪种?我看新出的伯尔特跟南威外形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伯尔特是哪种?我看新出的伯尔特跟南威外形一样

这种小品牌一般都是公模,内部也没太大区别,之前也是打算买伯尔特的,但是价格贵了点点,就买了这个。

楼主:
暂时没地方试,理论上低标号的水泥是没问题的,只是打起来没有大冲击钻快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请代言人的货基本上每把需要摊10来块的代言费(我猜的)
价格虚高

款式差不多的伯尔特要199,这个只要188。

网友D:
电机呢?没有说啊

网友:
楼主,链接私信我,谢谢

网友:
伯尔特无刷的。我看怎么才110多?这个南威到底做工质量如何啊。关注很久一直没有下手。望楼主区分下和伯尔特无刷的对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呢?没有说啊

电机就是无感无刷电机啊,这类国产无刷的工具都差不多,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