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首秀彻底烂尾-学修自用惠普电脑H-Joshua-H61-uATX主板

楼主(2020-05-17):
自用的惠普p6-1487cn电脑,在进行两轮主板损坏替换后,打算自己折腾,结果一个字,废
第一块主板刚过质保半年,就不亮屏,没想怎么折腾,立马淘了块一样的板换上,挺了两年以同样的故障歇菜:上电正常,内存检测正常,不亮屏。
折腾第一块板,上电检测,内存电压1.4,cpu电压2.45,pciex复位信号电压3.3v,南桥片有点热,后面以大师们的笔记发现,USB3.0芯片也热,测3.3V和5v对地电阻分别是30欧和18欧,明显不正常,但有又可上电,而且各电压还正常。
在经过卸掉电源芯片后测3.3和5v电阻一样,更换电源芯片后故障依旧,如是参照大师笔记卸掉USB3.0芯片,结果对地电阻且故障还是依旧。
且南桥片头高热,最后只有作罢,不折腾了,断断续续这么久,头晕眼花
主角

换过的电源芯片

拆之前的USB3.0芯片

拆下的芯片,开始没上松香怎么烤也拔不下,把角拔掉了一块,后面溶些松香上去很快就掉了

这货就是帮凶

这块板就折腾到这,,扔废品去了
待我歇歇,不知哪天心血来潮再折腾下一块

还在闺中( ●・ˇ_ˇ・●)

网友:
机箱留着,比兼容机的机箱好多了,看你搞掉了好多电容啊

网友A:
废品车上的电脑也比这个配置高

网友B:
CPU电压2.45这么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PU电压2.45这么高吗

775的cpu这么高电压肯定不正常,1.45还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775的cpu这么高电压肯定不正常,1.45还差不多

这哪是775平台的呀

网友E:
没懂过南桥值50,h61就这么神奇。

网友F:
H61坏板还能卖70元2个就是140大洋除去运费还可以换一块正常的H61或B75吧,你这样也太悲催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哪是775平台的呀

看错了,貌似是1155的,那么电压更低了,2.45V电压CPU应该冒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H61坏板还能卖70元2个就是140大洋除去运费还可以换一块正常的H61或B75吧,你这样也太悲催了。 ...

还有一块没动,就是不知道哪有收宝人(๑❛ᴗ❛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错了,貌似是1155的,那么电压更低了,2.45V电压CPU应该冒烟了

测的外围电压,CPU供电电容点离cpu架太近,试了几次一直没成功,照说能检测内存条,CPU正常工作概率很高,主要还是3.3V和5v对地电阻不正常,南桥片温度感觉过高,根据大师们的经验南桥片故障率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废品车上的电脑也比这个配置高

确实,都N年前的老货了,但也还一直没完全发挥它的性能,一直就是浏览下网页,视频软件都没装,出厂配的WIN8系统到家就整成XP了●v●估计20年前的配置给我也还能继续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懂过南桥值50,h61就这么神奇。

你要不,这个没动南桥,只少了USB3.0,

网友:
换吧 换吧 旧的不坏 新的不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块没动,就是不知道哪有收宝人(๑❛ᴗ❛๑)

论坛里就有,没有的找不到的话我可以给你私信

网友:
现在回收站的主板都懒得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775的cpu这么高电压肯定不正常,1.45还差不多

您也看到了,这货是H61呀,1155的板子

网友:
可别折腾啦,费力不讨好

网友(2020-09-12):
我又两个惠普H61主板都是客户的,机器使用了五六年, 四个插槽DDR3,没有USB3.0接口,俩主板同样故障,插内存有报警,拔了内存也有报警,机器不亮,换内存情况一样的。。不知道从哪里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