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去年19.9元的风扇拆机,讨论怎么把风量调小。

楼主(2020-05-17):
去年买的风扇,19.9元,做工、材质都不错,风速可调,但是风量偏大,声音也大,影响晚上睡觉。
今年拿出来用了,想看看怎么调小风速,结果拆来不知道怎么下手。大家看看怎么弄??
电位器调转速,电机二端最小电压4.39v,最大电压7.13v,电池电压3.84v。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电机线上串电阻

网友:
你如果不用电池、不用电位器调速(直接最高档)直接用5V输入的话倒是可以用 PWM直流电机调速器5V-35V调速开关 外挂试试

网友:
既然是升压电路,改取样电阻就行

网友:
像我这种小白,最简单易弄的方法,就是电机上串联个电阻,搞定

网友A:
修剪扇叶,减小风力和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剪扇叶,减小风力和噪音

F95充电风扇剪掉两叶片,窄带噪音比4叶片轻一些,风力和推力反而更大点。要声音更轻一些,在升压板主开关管飞线加一个开关,觉得还是偏快再串电阻分压。

网友:
解决方案:
1.电机串电阻
2.外置调速器
3.剪扇叶

4. 找个纸盒子,把电扇扣起来,想要多大风就挖多大的洞,一可调风量,二可降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F95充电风扇剪掉两叶片,窄带噪音比4叶片轻一些,风力和推力反而更大点。要声音更轻一些,在升压板主开关 ...

我也剪扇叶了...

网友:
后半球做挡风板

网友:
串接个1N4007试试,如果一个没效果就串接2个

网友:
直接电位器上串电阻不行吗?

网友:
今年的不实惠啊,没有电池送了 不知道风量大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