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太阳能投光灯

楼主(2020-05-17):
去年十月底在X宝花32RMB买的太阳能投光灯,标称30W,共有44顆看样子是3030的灯珠,带遥控、光控自动、定时3、5、8小时、全亮、半亮、强开、强关等工作模式,带一个通用的此类灯的小遥控器;太阳能板是16开书本大小,太阳能板到灯有5米线。今天中午有阳光(我在广东)测了下,电流只得100MA左右,电压是6V的。充电几天不用后,可以连续全亮下点亮三四个小时,而每天都用的话,根本充不满电,只能亮一个小时左右。今天心血来潮,拆下来想改造一下,加两节18650电池,改成非投光的。结果拆开后,看到它自带的18650电池,是加了保护板的,看来充电是傻充,因此加电池的想法只能作罢。

图一:灯的下面,透明玻璃加防水胶圈用胶水和底座粘合,拆时用了电吹风筒吹热玻璃,才撬下玻璃来。

图二:灯的背面,模具压铸出来的塑料底座,外加一个铁框支架(螺钉拧到底座上的)。

图三:拆下玻璃面板,见到锡箔做的橘皮聚光杯。

图四:取下聚光杯后,可以看到板子全貌,元件很少。另外注意看18650电池,上面有突起的部分,应该就是电池保护板了。

图五:板子,不是太好。

图六:小改造,将灯板提高到聚光杯上面,由聚光改成散光。

至于遥控器、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板和灯的防呆接插头,就懒得拍照片了。

网友A:
太阳能灯多数存在充电不足,功率虚标,电池容量小等等问题。

网友B:
基本上这些全是虚标,是几倍几倍的虚标,话说你的玻璃板怎么拆下的,我电风吹 吹的发烫,都没能把玻璃翘下来

网友C:
搞活动的太阳能板用的都是蚊肉板,能充满才见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活动的太阳能板用的都是蚊肉板,能充满才见鬼了

还有那些三五元包邮的太阳能壁灯,更是可怜,空载电流只得几毫安。不过买回来,加个5V充电头,改成小夜灯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灯多数存在充电不足,功率虚标,电池容量小等等问题。

这个灯,可能实际就10W左右吧,不知道这些灯珠,每个是几毫安电流的。

网友:
我也买了这个,玻璃拆不下来,想想还是算了

网友:
太阳板完全可以充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这些全是虚标,是几倍几倍的虚标,话说你的玻璃板怎么拆下的,我电风吹 吹的发烫,都没能把玻璃翘下 ...

老虎钳把那个窄边框往外扳点,注意不要钳着玻璃,一定角度后用美工刀片伸进去划拉就可以了,里面是软硅胶,注意玻璃会轻微崩口,保护眼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灯,可能实际就10W左右吧,不知道这些灯珠,每个是几毫安电流的。

10W,你想太多了。电池是3.7V,10W,电流得3A。这种电池差不多也就 800-1500毫安。10W的话,亮一个小时得3000毫安。能有个1-2W就不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老虎钳把那个窄边框往外扳点,注意不要钳着玻璃,一定角度后用美工刀片伸进去划拉就可以了,里面是软硅胶 ...

1、目测电池容量也就800-1500毫安,送的太阳能板,应该功率还可以。注意太阳能板角度,天气晴朗,应该是能充满的。
2、空间够的情况,多加18650电池,绕过原来的电路,太阳能接个TP4056给电池充电。但是,此时天黑亮灯功能就没有了,得遥控器手动控制。
3、这种用的都是国产垃圾电芯,长时间用,估计寿命不行。换几个进口18650拆机电芯,保护板就用原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W,你想太多了。电池是3.7V,10W,电流得3A。这种电池差不多也就 800-1500毫安。10W的话,亮一个小时得3 ...

亮度又不止两瓦,射起来挺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W,你想太多了。电池是3.7V,10W,电流得3A。这种电池差不多也就 800-1500毫安。10W的话,亮一个小时得3 ...

可能是相当于吧,反正现在都这么忽悠——我怀疑这灯珠,是20MA/个的,44个也就不到900MA,实际功率3W左右。

标10W的那个是20个50*28(?)的小长灯珠,比这个44灯珠的亮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目测电池容量也就800-1500毫安,送的太阳能板,应该功率还可以。注意太阳能板角度,天气晴朗,应该是 ...

前几天我测试过空载电流,我广东的,中午阳光照射到的时候,也只得60MA左右,太阳能板向南30度角左右安放。另外前两天买了些二手共享单车拆的,说是达到6V 600MA,但是也只得1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几天我测试过空载电流,我广东的,中午阳光照射到的时候,也只得60MA左右,太阳能板向南30度角左右安放 ...

我福建,应该这几天天气不好,日照不够强,单车板,阳光大的时候可以妥妥的500以上至少。除非,你是表面坑坑哇哇的那种单车板。

网友(2021-03-01):
还是自己做一个比较实惠,用料还足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那些三五元包邮的太阳能壁灯,更是可怜,空载电流只得几毫安。不过买回来,加个5V充电头,改成小夜灯 ...

买了两个8个灯珠人体感应的,充一次电放在卫生间能用四十天。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了两个8个灯珠人体感应的,充一次电放在卫生间能用四十天。

几钱?亮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