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更换光猫之后可以宽带连接无法上网

楼主(2020-05-17):
小区宽带是个人承包的那种,问了下承包商说是光猫可以随便自己更换,无需注册,然后自己淘了一个二手的pr923g,超密啥的都都已经搞定,现在是按照承包商给的参数vlan宽带账号密码设置好之后,无论是路由模式或者桥接模式都只是宽带拨号可以连接,但是没法上网,ping外网可以ping通,问了下淘宝搞定要40元,我觉得自己可以试着搞一下,求大神指教

楼主:
pt923g打错了

网友A:
能PING通但是网页打不开是吧,DNS的问题,自己手动指定DN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PING通但是网页打不开是吧,DNS的问题,自己手动指定DNS

9成9是这个答案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会买友华的。 友华和华为价钱都差不多。 华为的好多了,而且华为较常用,教程也多。

网友:
能上QQ的话就是DNS,应该不会有其它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楼主为什么会买友华的。 友华和华为价钱都差不多。 华为的好多了,而且华为较常用,教程也多。:titte ...

花了50买的二手,华为的都一两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PING通但是网页打不开是吧,DNS的问题,自己手动指定DNS

请教一下光猫路由模式下该如何更改dns

楼主:
桥接模式搞定了,设置里面有一个dhcp透传打开那个就可以上网了,但是路由模式下还是不行,宽带连接子网掩码255.0.0.0没法更改,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