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墙打洞通风

楼主(2020-05-17):
车库密封太好,屋内湿度大,一股发霉的味道,而且夏天进屋明显比外边热还有雾气可见,今年提早打洞,下面有2个是以前装颗粒炉的进出风口,再加一个,三个进风。上面打一个准备装个函道风扇,向外抽气,进气口使用金属网封一下。

网友:
嗯,
实在是太整齐了呐!

网友:
空间挺大的洞洞小了点啊,油烟机管道大小效果因该会好点

网友A:
涵道风扇你不怕吵吗

网友B:
开个窗户  如何?

网友:
东西真多,这是你的工作间吗?

网友:
还不如密封好,加装除湿机。

网友:
如果不用东西拦着,老鼠都进来了

网友C:
那么多的桌子椅子板凳  维修班组吧?

直接上抽湿机 或者装一空调 24小时开着也没多少电

网友:
夏天这种凉爽的地方,如果加强通风,只会造成更多的冷凝水。

还是抽湿机,或者空调吧。

尽量减少通风,只要保证人足够呼吸就行了。

网友:
楼主这个有家庭工作室的风范了

网友:
我纳闷,夏天怎么就热?不是比屋外凉才对?

网友D:
我去    地下工作者啊,不过这规模惊人啊。建议按照新风系统,在房间内均布布置两个新风出风口和废气排气口,然后室外买几张单车太阳能板供电

网友:
洞不能都打在下面,进风应该在下面。出风洞应该尽量往高处打,最好在天花板的位置。

网友:
出风口搞大点 接上几米垂直粗pvc管 利用烟囱效应往外抽   不用电 还静音

网友:
不会水进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涵道风扇你不怕吵吗

平时我上班,偶尔才去的,娱乐室维修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个窗户  如何?

村里,街上的车库,安窗还得安防盗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多的桌子椅子板凳  维修班组吧?

直接上抽湿机 或者装一空调 24小时开着也没多少电 ...

临街车库,太阳能晒到,一直开空调开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    地下工作者啊,不过这规模惊人啊。建议按照新风系统,在房间内均布布置两个新风出风口和废气排气口 ...

地面车库,太阳直接晒车库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