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得伟680解决批头前后串动的方法

楼主(2020-05-17):
第二次买了,前几天京东特价449,就再次入手了,批头串动是老问题了,也谈不上设计缺陷,但是用起来确实不太方便,看了论坛里的解决方法,有些需要改动原有结构,这我是不考虑的,量了一下,用个废的六角批头,把前面批头部分切掉,一边磨一边试,磨到6.8毫米,放进去就可以卡住,但是不能用双头批头,串动量已经很小了,装批头的时候需要拉一下才能卡住,磨再短一点也许不用拉,但是串动量也会比较大,感觉这个方案还是不错的,不需要改动原结构,想用双头批头的话,把圆柱拿出来就行了

网友A:
原理都一样。
我用的大有带钢珠的批头,就是同心度差了

网友B:
5毫米圆磁片,加一个卡簧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C:
我怎么没遇到京东特价

网友D:
特意看了下手上的里奇12v的有刷冲击批,没有这个问题,单手上下批头的,就是下的时候容易弹出来。砸到花花草草的很危险

网友:
米沃奇的12v带扭力的螺丝批也没有这个问题,也是单手上下批头。估计里面的弹簧起了顶住的作用,几种18v的冲击批都有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D:
特意看了下手上的里奇12v的有刷冲击批,没有这个问题,单手上下批头的,就是下的时候容易弹出来。砸到花花 ...

因为里奇不能上双截棍

网友E:
贵了 上次事389

楼主:
引用 网友D:
特意看了下手上的里奇12v的有刷冲击批,没有这个问题,单手上下批头的,就是下的时候容易弹出来。砸到花花 ...

应该是用弹簧顶住的,使劲压的话会把批头按进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都一样。
我用的大有带钢珠的批头,就是同心度差了

还好吧,我看同心度还可以,批头缠一圈胶带差不多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5毫米圆磁片,加一个卡簧效果应该不错。

我也想过,这样的话一般用用是肯定不会晃的,但是弹簧不好选,弹簧弹力小的话会把批头按进去,弹力大装批头就不是那么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没遇到京东特价

下载个什么值得买,特价会有推送

网友:
什么时候有449这个特价,一直放在购物车里没看到,ZDM也天天看

网友:
这把披是真恶心,两节五号电池是硬伤。明明可以18650的却用了14500。

网友:
我是用橡皮切了一个六边柱形塞进去,橡皮好加工,不会调出来,取出来也容易

网友:
你们的办法都太麻烦,直接用一块减振棉塞进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贵了 上次事389

399应该是等不到了,而且给我返了30块钱的京豆,实际也就400多一点

网友:
这个办法还是可以的,就是双头不能用了吧的披头

网友:
它的孔深应该是为了使用双头批头的吧,单头批头会窜动也没办法了,改了之后双头批没法上了吧

网友(2020-06-23):
618   389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