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台电极光SD256GBA850,我用是这样的。

楼主(2020-05-17):
台电A850,我用是这样的速度。台电S550都有150~260.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啊
毕竟是tlc的颗粒
设置的slc缓存用完就不行了
~
不建议把硬盘装满
预留50%以上空间
不然死的很快

网友:
FLASH还是后打标的....

网友:
我的一块杂牌,快乐时间才257读,227写,难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子的啊
毕竟是tlc的颗粒
设置的slc缓存用完就不行了

其实这不是TLC,这尼玛是QLC:giggle:

网友C:
第一代qlc能不垃圾吗

网友D:
你考一个单的大文件就知道速度了。

网友E:
图三手指皮肤下红点是怎么回事?最近我左手边也有一个,挠起来回痒。湿疹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图三手指皮肤下红点是怎么回事?最近我左手边也有一个,挠起来回痒。湿疹吗? ...

体内湿气重,多去做马杀鸡,疏通经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不是TLC,这尼玛是QLC

对,对,就是QL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考一个单的大文件就知道速度了。

考的幽灵行动,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体内湿气重,多去做马杀鸡,疏通经络就好了

谢谢回复。农村里,不知道啥叫马杀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第一代qlc能不垃圾吗

还别说,这个QLC颗粒还是特挑的,居然能开256G,算是牛X的很了,第一代的QLC基本上99%的都有大量坏块,能开256G算是极品了,第一代的跑圈跑几圈,坏块就增多了,就要重新再开卡

网友:
稳如狗

字数补丁字数补丁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别说,这个QLC颗粒还是特挑的,居然能开256G,算是牛X的很了,第一代的QLC基本上99%的都有大量坏块,能 ...

只有这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这么多

256g x0.931差不多238g实际容量,可以了,但是还是不要当主力盘,第一代qlc确实是太差了,以后得qlc怎么样还不知道

网友:
2258XT+LCQH不就是这样么 没缓存  开心模式过了就掉速成狗 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图三手指皮肤下红点是怎么回事?最近我左手边也有一个,挠起来回痒。湿疹吗? ...

有可能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