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网上首拆 瑞迈特呼吸机BMC-660,开机显示错误14

楼主(2020-05-17):
瑞迈特呼吸机BMC-660 坏掉了,开机显示错误14,网上找不到任何资料

死马当活马医,拆开看看吧

基本三大件,电源 控制板,气泵

电源板 24v

主控板

背面

气泵

开拆,里面全都包了隔音棉, 所有接缝都有橡胶垫,果然是医疗设备

看看气泵核心

还有一个热敏电阻

气泵反面

又是橡胶垫,层层包裹

终于看到离心泵扇叶了

慢慢取出来,泵的型号

接下来是控制板,这是一个检测气压的装置

链接两个气压感应器

折腾了半天,把各种东西都清理了一遍。结果故障依旧,果然不是我的水平可以解决的。求大神帮助。

网友:
先把传感器都检查一下

网友:
打电话问厂家

网友A:
查故障代码啊,这么直接拆能行?

网友:
这玩意很贵的吧,送厂家修啊...

网友B:
看着像个人用的,不是抢救肺炎患者用的那种吧?查查生产厂家的电话报一下故障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像个人用的,不是抢救肺炎患者用的那种吧?查查生产厂家的电话报一下故障码 ...

治疗打呼噜的,不是救人那种

楼主:
电话过去,没有明确答复,就是让寄厂家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故障代码啊,这么直接拆能行?

就是查不到代码的意思,电话问了也问不到

网友:
无创呼吸机无非就倆传感器,压力和流量,剩下就是气泵了
先打电话问问厂家或者经销商故障码的含义,才好知道怎么修

网友:
靠,我还以为你拆了我的呼吸机了呢,

网友C(2020-06-24):
做工非常好啊,直接送厂维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做工非常好啊,直接送厂维修啊!!

价格感人啊,好像是4000元左右吧,打鼾的人,没办法

网友:
估计厂家应该不会告诉你的,不为别的,你修完出了医疗事故咋办?厂家不差一个机器,怕的是打医疗官司。

网友D(2022-01-13):
我也是打鼾的厉害,这个有效果吗?最近想整一个呢,打呼噜太老火了,经常半夜憋醒,大脑缺氧好难受,

网友:
我打鼾也很厉害,怕呼吸暂停,老婆要我买个呼吸器,这个感觉做工还行,但4K的价格觉得就有点水了

网友:
很奇怪为什么呼吸机价格这么贵,就是个气泵加传感器,最多再配个单片机啊?

血压计差不多也是这个构造,气泵小点,但山寨的才几十。

网友(2023-01-18):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打鼾的厉害,这个有效果吗?最近想整一个呢,打呼噜太老火了,经常半夜憋醒,大脑缺氧好难受,  ...

有效果的,白天清醒好多,我也用了

网友:
老人生病买了台30T双水平呼吸机.6000多,买来不好用,最后退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