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超薄12W LED筒灯拆解

楼主(2020-05-17):
早几天捡了几只超薄12W LED筒灯,因见其厚度只有1cm,故好奇拆之。

一、外观

二、拆解

LED灯带采用沿边排列布局

玻璃+磨砂胶片

白反光纸板

三块组合一起,使沿边排列的LED光线通过玻璃和白反光板向外散射

详细看看采用柔性电路板的LED排列顺序,该灯由2并30串灯珠组成,这种柔性电路板增加了维修更换LED的难度

图中已见灯带与合金圈脱胶分离,很容易造成灯珠过热损坏

采用柔性电路板

三、驱动电源

采用MT7828B恒流电路,输出36V 120mA

四、LED驱动电源输出插头

网友:
发光均匀 不剌眼
台灯最好就用这样结构。

网友A:
我想买你这几个灯,方便的话加一下好友可以吗

网友B:
这种灯不耐用,很快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买你这几个灯,方便的话加一下好友可以吗

这种灯较重,邮费划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灯不耐用,很快热死

的确,要是生产工艺不过关,散热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的确,要是生产工艺不过关,散热是个问题

用铝基板环绕还好些,这样薄膜的,真的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灯较重,邮费划不来

这个灯灯罩确定是玻璃的吗?是的话我都要,你有几个我都要,只要玻璃的不要PM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灯罩确定是玻璃的吗?是的话我都要,你有几个我都要,只要玻璃的不要PMMA的 ...

是玻璃的

楼主:
给坛友看的灯罩玻璃图片:

玻璃重量

视频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MIygryBPAdyBDNWZHS4kg
提取码:3c63

网友:
个人认为这种方案挺好的,一是能做到超薄,第2光色均匀,3是散热也可以,直接导到周边鳍片铝壳。只要led灯珠好,应该是比较实用的,可惜网上类似产品都是走低端路线,原件质量不行啊

网友:
里面就是那种灯带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