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迈斯泰克DM100C拆机,附9999固件

楼主(2020-05-17):
迈斯泰克DM100C拆机,附9999固件,大家说说这表怎么是10000计数!

网友A:
新版改牛屎了啊,话说我在万用表吧看到个网友说fy19s测量速度很快,你们谁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版改牛屎了啊,话说我在万用表吧看到个网友说fy19s测量速度很快,你们谁用过 ...

fy19s退了,刚入了dm100,手动挡,速度很快,与ut181a有得一拼

网友(2020-08-24):
刚入手了DM100C,使用体验超级好了

网友B(2021-12-15):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2024-02-27):
这个品牌,对标 胜利 众仪 优利德是什么水平

网友(2024-05-06):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我的现在也有这个问题了。有的档位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位高手解释一下哪里出问题了?

找到问题了,就是PCB板上拔档中间的铜箔转多了铜屑搞短路了,可以用放大镜看下,用刀刮干净每个相近的档位铜箔就行

网友(2024-12-20):
价格不贵,还是比较实用了

网友(2025-07-02):
dm100和dm100c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