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OCZ饥饿鲨固态硬盘HL32GBSLC假芯片

楼主(2020-05-17):
在闲鱼看到有人卖OCZ固态硬盘512G容量才85元一片,销量也很不错
价格实在低的惊人,万能宝上的32GB拆机颗粒在卖十多元到二十元左右一颗,
一张板子16颗闪存,单颗容量32GB,颗粒编码HL32GBSLC,网上查不到这个型号的任何资料。
万能宝也没有查到该芯片。
仔细看图片才发现可疑处,芯片应该是后来手工焊上去的,闪存脚位有错位没有对齐焊盘,有的脚还有连锡现象。
另外一张板子上的闪存是改字喷墨的,可以非常肯定这是芯片是假,原来板子上的真闪存颗粒应该是被卖家取走。
在焊上莫名其妙的闪存。
买的人都是贪便宜,如果闪存是真的应该早就被做回收颗粒的回收了,估计单可以也不止这个价格
闲鱼是没有售后的,卖家也明确说明《签收后不退谨慎拍》

楼主:
喜欢DIY的别看到便宜就买,一分钱一份货

网友:
按故障盘卖的,你也没法投诉,因为确实有故障。

网友:
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有人讨论过这个HL32GBSLC颗粒了

网友:
应该是空板,后贴的零件,一块板子上的电阻全是275 2.75兆欧的,正常的板子上是不会用这么大阻值的电阻,另一块板子上贴的是102 1000欧的,而且板子上的电源IC处贴的是NOR FLASH芯片,并且NAND闪存芯片的数据脚的排阻也是空焊的。

网友:
我去,电容位也贴了电阻,

网友:
举报卖家呗

网友:
就是骗那些赌的

网友:
主控是歪的,漏出的框内还没焊盘,应该是用作宣传的模型

网友:
c位贴电阻,这跟苹果的假板有点类似,唬人的

网友(2020-07-05):
IND主控,哪怕是好的,也不好量产吧

网友:
举报他,跟饥饿鲨公司反馈

网友(2020-09-15):
卖家说明了,愿买愿卖,明知是来源不明的盘,还要赌,能赢才怪

网友:
这是专卖品,贪便宜不懂装懂的专家专属商品

网友:
14年发布的OCZ ARC100就不是这种封装的颗粒了,这种粉状颗粒的SSD哪里可能有512G那么大容量的?

网友(2023-08-14):
假货太猖獗了,之前我差点买到,红色sf主控的板子,买一块拆了发现是lga60贴在了152焊盘上

网友(2023-09-18):
slc时代256G就顶天了,不可能有这种容量的,前段时间看到有个卖初代东芝mlc 512G的,好像单块109,有些好奇颗粒,想买最后放弃了。
虽然是mlc,但接口是SATA2,性能很差,4K不如3281的U盘,只有1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