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增压泵换轴承

楼主(2020-05-17):
因为家里水压不够,热水器一直都是用增压泵的增压的,天天在用,倒是什么事也没发生,全家出门1个星期,回来后增压泵不能启动了,拿到修水泵的地方问了一下,修好要80大洋.新的才100多,直接不修拿回来了修的师傅说是轴承坏了,直接淘宝买回来自己动手换

网友:
尽量换不锈钢滚珠轴承,装配时不会像陶瓷轴承容易弄碎。

网友A:
  没有去解决密封的漏水,白换轴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去解决密封的漏水,白换轴承。

机封漏水 轴承白换 水漏多了进电机里还会漏电

网友:
这个泵轴水封的位置磨了一个槽,已封不住水了,进水轴承相当容易坏,进水漏电烧线圈

网友:
水封也换吧,不然还是坏

网友:
换个水泵才合适,话说现在质量高的是不锈钢焊接轴,不锈钢叶轮及泵壳,不产生二次污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封漏水 轴承白换 水漏多了进电机里还会漏电

是的  偷懒没换机封,装上试机时漏水,又拆开换了机封,浪费1小时

网友C:
19块买了个增压泵还没用上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9块买了个增压泵还没用上呢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我还想多备几个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我还想多备几个呢

去年的事了,牌子好像是绿一,搞活动买的,19的是100W的。

网友:
也有个增压泵漏水了,哪有密封卖?

网友:
这种卡机现象一般水封卡住了

网友(2021-07-29):
引用 网友C:
去年的事了,牌子好像是绿一,搞活动买的,19的是100W的。

100瓦的泵给顶喷(莲蓬头)增压感觉没大效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0瓦的给喷头(莲蓬头)增压感觉没大效果呢?

哈哈,没机会测试啊,本来看着价格便宜想撸个备用,结果撸回来家里就开通自来水了

网友(2021-10-02):
100w因为太小了,在 本地买的杂牌纯铜电机的150w,效果能用,比没有好点点,今天换了个臣源的 280w(咸鱼150包邮收的),自己 发现手动转有点困难一样,不知道是不是轴承有问题了,不像普通电机转一下就可以转动好久,还是因为是密封防水轴承的原因?

反正换了之后和之前的150w区别不大。相差 130w也是醉了,还是这个 轴承有问题了?如果是应该换多大的轴承,什么型号好?日本NSK防水轴承的怎么样?

网友:
家里的威乐用了13年还是好好的,还是建议大牌子稳定,拆装一次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