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动手DIY一个小巧便携的电压电流表

楼主(2020-05-17):
前一阵见论坛里的凌安无线自动量程电压电流表评测活动,一时心动,差点就去参加了。想着自己只是个业余玩家,手边已经有一块优利德炮灰表了,日常使用够了,搞这么个货也不实用就放弃了。这两天收拾抽屉看见有个绿色数码管的3线电压表头,想着能否利用它做成一个小巧便携的随身电压电流表,方便移动测量,老拎个万用表到处跑也不方便,再说,万用表不能长时间开机,无法长时间监测电压,万用表的电池也烧不起,所以才有了今天的DIY作品:利用废弃的口香糖盒子D一个多量程电压电流表,可以采用18650电池供电,电流量程0~300mA、0~3A,电压量程0~30V、0~300V。

闲置的电压表头,量程30V:
背面看看: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废弃IDE排线,从上面扯下几条作为连接导线,供DIY使用:
焊上去:
接线定义如图所示,除了原来就有的电源和电压检测线,我还在芯片端口的电阻位置引出一条线作为电流采样(板子右边贴片的7805稳压芯片也铲掉了,否则锂电电压太低带不起来):
剪下一块洞洞板:
找一块废板:
板子上拆下2电阻:1M、100K,作为300V分压电阻,30V直接接上表头,不分压:
分压电阻的连接方式:
说明:原表头的量程是0~30V,待测电压输入端子通过2个电阻(120K和8K)分压连接到芯片,分压比15:1,所以待测电压与芯片端口电压是16:1,若量程扩大10倍,待测:端口=160:1,改装时需要串联的电阻=(160-1)*8K - 120K=1152K(1M+100K,后期加上了一枚30K和一枚22K的电阻)。

废旧电子镇流器拆下2个1欧电阻:
0.075、1、1、3欧电阻准备好了,全部并联作为3A分流电阻:
说明:由于原表头的待测电压:芯片端口电压=16:1,所以显示的数字是芯片实际测得电压的16倍,故安培档分流电阻=1/16=0.0625欧,手边找到的0.075、1、1、3欧电阻全部并联得到的阻值很接近这个数值。300mA档读数缩小100倍,对应的电阻就应该增加100倍,即6.25欧,实际加上去的电阻=6.18欧,约等于6.25-0.0625欧(3A档分流电阻)。

分压分流电阻全部焊上去:
表头也放上去,数码管焊住两脚作为固定(不接入电路):
反面:
废板上拆了几个电阻,8.2*2、10*2、22欧,作为300mA分流电阻:
这些电阻按图连接,得到3A档的0.063欧的分流电阻和300mA档6.25欧分流电阻:
300mA分流电阻需要通过小板转接上去,所以,剪下一片洞洞板:
焊上元件:
主板上写上标记作为连接端子:
小板焊上去了:
修剪一下板子:
找来一个继电器:
12V的继电器,3.6V的锂电肯定吸不住,所以,馊主意来了:
用剪刀撬簧片,撬几下就松了:
常开触点调到0.Xmm,簧片也被撬松了,所以电压很低也能吸住:
断路状态:
用一块3V的一次锂电,也能吸住继电器:
继电器线圈引线,玛拉胶带包裹住:
继电器连接在电流采样位置,用于控制电流采样线(测电流时联通,测电压时断开):
反面看看:
继电器线圈接上去,接到电源输入端,通过三档电源开关巧妙控制继电器是否吸合(原理见文末电路图):
找来一个汽车上的6pin接插件作为表笔插口:

线头去皮镀锡:
用粗一些的导线连接COM和3A插口:
板子30V、300V、300mA测试端子接出几条线:
3A线接上去,其他线焊上接插件:
玛拉胶带绝缘固定一下:
找来一个口香糖盒子,外观还不错:
盒子侧面打孔,用于安放表笔插口:
可以顺利穿过接插件,并紧紧卡住:
内脏全部装进去:

引出三条线2条正极一条负极,锂电正极接其中一条正极线是测电压功能,接另一条线是测电流功能(通过单刀双掷船型开关转换):
侧面插口已安装到位:
找来两块塑料片,涂上胶水,固定继电器:
壳子前脸打孔用于安装开关:
找来一个三档三线船型开关:
接上去三条线、正总、正1、正2:
开关装进去,卡住:
样子还不错:

找来两个金属片作为电池正负极触片:
分别接正总、负极两线:
粘好负极触片:

粘好正极触片:
找来两块塑料片,,绝缘兼装饰:
塑料片粘到电池仓,粘好的样子:
放上一节sony的18650锂电池:
盖上盖子,这就是最终的成品,样子还不错,简约大方.
正面:
反面:
侧面:
开关向左拨,是电压档:
开关向右拨,是电流档(中间是关机):
PS:拍照的原因,数码管显示效果欠佳,但肉眼看上去很清晰。

表做好了,还要配上一对专用的表笔。首先拆一个汽车上的配件:
掰碎插口,取出插芯:
找来2条导线:
焊接上插芯:
最后绝缘一下,表笔做好了:
表笔插座定义如图:
测量6f22电池,8.56V:
万用表UT33B+测量结果8.52V:
测量短路电流330mA:

自制表与优利德万用表串联同时测量电流。自制表313mA(10倍率读数),万用表0.31A:

小巧便携,玲珑剔透,还不错。有时候测电压就可以用这玩意,比万用表方便:
楼下有电路图。

楼主:
整机的电路原理图:

网友A:
厉害,个人感觉还是万用表方便

网友:
谢谢分享,做的挺细致,就是用的时候别插错了,电流档测电压就悲剧了

网友:
都是疫情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个人感觉还是万用表方便

外出旅游可以测手电筒电池电量,还有电动车电池等等,比万用表方便

网友B:
9.9的万用表也比这个好用啊

网友:
大神级别啊。感觉好复杂。不明觉厉。。。。。。。。。

网友:
牛鼻啊。。。这样也行,,大写的服~!。。开始看着还行,越看越懵逼了。。。。。

网友:
非常实用。有空我做一个品字插的电动车电压表

网友:
厉害!也是越看越迷糊了,先收藏继续学习和研究,至少仿制个使用更小锂电池的电压表还是比较方便的。

网友:
做得真小,有众仪C1偶是不想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9.9的万用表也比这个好用啊

我这个表体积小,轻松装进口袋,而且还有个附加功能:小夜灯

网友C:
讲道理 要是 稍微会点单片机编程 就弄不得那么复杂了

网友:
收下了,水平有限,慢慢研究

网友D:
搜一下论坛,可以找到改电压电流表贴子,只需要加分流电阻就有全部功能。小信号不需要继电器,船形开关也可以省略。分压电阻换贴片,不再需要额外PCB板

网友:
买过好多两线的,三线的没有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讲道理 要是 稍微会点单片机编程 就弄不得那么复杂了

我就喜欢复杂的DIY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一下论坛,可以找到改电压电流表贴子,只需要加分流电阻就有全部功能。小信号不需要继电器,船形开关也可 ...

普通的电压表头只能测电压,整合式的才能同时测量电压电流。对于普通的表头改造:电流档分压电阻阻值很小,如果同时接入芯片端口上,电流档分压电阻会把电压档分压电阻短路,导致无法测到正确的电压,所以要加入继电器控制。

网友:
首先支持楼主闲置物折腾利用,其次建议加串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