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固态调压器主回路上的电流怎么测?

楼主(2020-05-17):
    是不是一般的50Hz电流表都测不准?如何才能测量?或者有没有合适的电流表在线测量显示?

网友:
要求是什么?什么类型的固态调压器?这些都要写清楚啊

网友:
固态调压器是不是可控硅方式切相调压器?
那必须用有效值电流表和有效值电压表一起测试实际值计算或用有功功率表.单测试有效值电流乘以220V这样算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