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LA1266电路中周内瓷管电容容量

楼主(2020-05-17):
修一夏普老组合音响,收音声小,搜台不自停,立体声灯不亮,查为收音部分LA1266电路中周内瓷管电容失效,请教老师图中电容红圈的C1、C2容量。

网友A:
一般是68pf,换完找个本地强电台,调节下磁芯就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68pf,换完找个本地强电台,调节下磁芯就妥了。

记得如此清楚,佩服!

网友B:
一直也想做这个实验,先打开机子收个效果好的电台再关机,把中周拆下来,把那个瓷管电容直接割断引线再装上,找个270p的可调电容接在原来电容的位置上,再开机,调节可变电容至最佳效果,再测一下电容的大小,用容量相同的瓷片或云母替换即可。

网友:
有68p这么大??我仅看尺寸小,所以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直也想做这个实验,先打开机子收个效果好的电台再关机,把中周拆下来,把那个瓷管电容直接割断引线再装上 ...

试了一下,有效果,但问题是人在调节可变电容时感应和干扰问题,在调幅波段变化不明显。

楼主:
C1用82p电容替换效果较好,微调一下磁芯,TP3和TP4两端电压就到0V了,可以手动搜台,灵敏度不错,立体声灯亮,但自动搜台不能自停。C2还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仅供参考

楼主(2023-04-02):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共同探讨,找点乐子

网友(2025-07-26):
C1/100p
C2/&100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