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破烂王:翻车!要剁手,10元又败了一台高颜值的风扇

楼主(2020-05-17):
还是那家废品站,看着很新,犹豫了很久,老板就要砸了,实在觉得可惜,抢下来了,可惜翻车了。
插电,会转,有杂音,有震动,怀疑轴承问题,拆机检查,轴承没问题,发现叶片碎了二片,失去了动平衡,不好搞了,先装回,等以后有时间再慢慢搞。
说说这种塔式风扇,二十几年前,在朋友家见过,比这台矮,但是要胖的多。当时的感觉就是声音大,风力小,扫风面积也小,不摇头只能一个人用,感觉就是装X用。没想到二十多年后,这台除了颜值更高,其他方面还退步了。第一,很高,有一米多高,底座太轻,整机摇摇晃晃的,根本站不稳。第二,很细,直径大概10cm左右,可想而知,里面的扇叶效率能有多高?第三,扫风面积太小,位置稍微偏一点就吹不到风了。最后一点,颜值实在太高了,我就冲颜值才下手的。本来想想过了二十多年,这种塔式风扇应该不至于还和原来一样,结果,效果还不如当时的。
真该剁手。

楼主:
淘宝看了一下,还不便宜。谁想装X,我给您邮过去!!!

网友:
这玩意风力很小,比扇子强的有限

网友:
我花了90块钱才买一个。试了下 风力对着吹很大,一摇头就没风了。

网友:
这种叶片应该太贵,留着自己慢慢享受

网友:
去年不到50某宝搞了一台便宜,不过不是这牌子的。这种风扇风力小主要还是主电机转速低了。
然后直接主电机下岗,换上美培亚无刷电机,上最高速时,那风力可是杠杠的,而且功率才30W。

网友:
这个典型就是装X用的,估计风量感人,噪音也感人

网友:
还不如空调内机风大

网友:
果真是装X用的。。。。。

网友:
可以改个啥东西玩玩不?

网友:
这种风扇还有一个毛病就是不能拆洗,两年下来脏得要命,拆洗的话要把几乎全部零件拆散才行,非数码家的肯定搞不定。

网友:
擎天一柱很好认

网友:
没啥用,拆电机吧

网友:
钱太多用不完吧,这货砸开分类卖废品顶多就是5块钱。

网友:
废品站捡垃圾 不一定能捡漏成功

网友:
才买的一个,声音太大风量只能对着吹。算是交智商税吧

网友:
换个扇叶哈哈

网友:
说实话 ,如果没有用,一元都觉得贵,不过如果话说回来了,这么漂亮,看外观不止10元,买个花瓶也得15,20吧。所以也不算亏。

网友:
你应该把 这个后面的鸿运扇收了,这个扇子从图片来看做工不错,
这种鸿运扇,扇着也舒服,我前两天三块钱收了个美的的鸿运扇,感觉很不错,
而且这个扇子,老板怕不会问你要10块吧。

网友:
敞篷车不错,应该能拆出不少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