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olid] 点序AS2258开卡教程第二弹:跑RDT屏蔽新增坏块开卡!

楼主(2020-05-17):
第一弹只是简单介绍了一下点序AS2258正常开卡的步骤,链接如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203&extra=

但对于一些拆机的颗粒,除了原厂坏块之外,还会有一些新增坏块,这种情况下,正常开卡可能会出现全盘数据校验不过的情况,那这就需要我们跑一下RDT,屏蔽掉新增坏块后开卡利用剩余容量。
今天把AS2258跑RDT的步骤说一下。

手里有几颗坏固态拆的Bics2的颗粒,今天就拿一颗来当小白鼠。

这个是单ce 32G的,为节省时间,只贴了一颗,ce已经正常识别。

首先第一步,选择02_RDT;
第二步,进入参数设置选项,进行必要的设置。

都在图中,不多说,保存即可。

接下来就是返回主界面,点开始刷入RDT程序。

接下来就是和慧荣或其它主控跑RDT的程序一样,只接电,让RDT程序自动运行即可。

跑RDT程序,个人分享一点小技巧。

大家有兴趣的,都可以买一个这种的usb电流/电压计(请无视我这用了多年的,惨遭我蹂躏的脏兮兮外表),插usb口能显示实时电流和电压的,其实还有其它的很多功能,比如显示充电电量,可以检测手机电池实际存电量,和出厂比有多大的损耗;
做完U盘(尤其是TSOP的)后,上电时,串一个这玩意,能检测是否有大电流短路,免得直接插电脑,不知道有短路的情况下,把主控板或闪存烧毁。

在跑RDT的时候,可以把ssd装入硬盘盒,然后串上它,然后插入手机充电器,这样,RDT有没有跑,或者有没有跑完,就可以一目了然了。

因为在跑RDT程序的时候,主控是要工作的,一工作就会消耗电流,电流消耗的大小,就体现在了这块表上。

我用的是JMS576的硬盘盒,跑RDT的过程中,电流大概是0.17a,电流不算大,我在跑慧荣主控的RDT的时候,电流最大的时候,能飚到0.5A多。
当然除了看电流,还可以看固态板子上LED灯的状态,一般正在跑RDT时,灯是慢闪的,跑完RDT,可能会常亮。

接下来就是等了,至于等多长时间,我也拿不准。等到电流表的电流降下来,而且不再跳变的时候,基本就是跑完RDT了。

等待中………………
………………
………………

经过了好长好长时间,终于跑完了

信息都在图里了。

那如此烂的颗粒,能不能开出个10G,8G的来用呢?我们试一下。

选择04_MP,再点设置参数

根据喜好,做必要的设置。

保存,然后回到主界面开卡。

毫无意外,开卡失败了,坏块过多。

调整下参数试试:

坏块比降到99,也没能开出来,看来这个颗粒是废了。

抽空再换一颗测试。

网友:
能查看RDT RESULT吗?我一直以为0.17A是没反应。

网友A:
大佬我今天才想玩着这主控,厉经艰辛终于把三颗29R32B22ALCMG2弄到一个4贴板子上CE都认了用的这板本就是开不了,先2贴2ce+1ce不行,4贴1ce×3也不行。是不是这205这版本开不了b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今天才想玩着这主控,厉经艰辛终于把三颗29R32B22ALCMG2弄到一个4贴板子上CE都认了用的这板本就是开 ...

0205开L06B没问题,开B0KB好像不稳定,B0KB要0206版本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0205开L06B没问题,开B0KB好像不稳定,B0KB要0206版本开。

大佬霸气测漏上你这一转就被绿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0205开L06B没问题,开B0KB好像不稳定,B0KB要0206版本开。

我开bock报红442居然能成功开出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开bock报红442居然能成功开出来。。。。。。。。

按照每Plane的最高计数的,超过就开不出来。不过可以设定的,具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为啥它老东家的固件锁死,其中有一个因素就是坏块多了引起的

网友C:
试了下精度高一点的表,240GB 8片闪存跑RDT电流0.167~0.169A之间跳动。以前一直认为跑RDT的电流会大一点,结果就多了0.002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开bock报红442居然能成功开出来。。。。。。。。

0205开B0KB,我记得会掉盘,你跑一遍全盘校验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试了下精度高一点的表,240GB 8片闪存跑RDT电流0.167~0.169A之间跳动。以前一直认为跑RDT的电流会大一点, ...

我只试过电流大点跑得快点从1A-3A都试过了没学过只是本着玩的兴趣反正拆腾过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每Plane的最高计数的,超过就开不出来。不过可以设定的,具体我也没研究过,但是原理应该都差不多

...

你说的我一点不懂,没学过电路什么的只是知道跑RDT不过只要不是像大佬那种死得不能再死的颗粒,不跑RDT强开出来往死里跑圈,暴红后再开再跑让其自动替换,再开强X几遍稳如狗。开卡工具应该是会自动屏蔽掉一些坏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0205开B0KB,我记得会掉盘,你跑一遍全盘校验试试。

我没跑RDT,在58xt上跑完RDT后跑圈还出问题就拿来上这板子,强X了几遍开出来跑了2圈没问题。只是这开出来的方式有点矇逼

网友:
不跑RDT强X的效果

网友:
AS2258这个主控不咋样 固件稳定性也不好  不如拆了上2258XT好使

网友(2021-03-28):
你们谁提供一个AS2258的开卡软件。。。

网友(2021-05-04):
工具能不能传我一份,2068349923@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我今天才想玩着这主控,厉经艰辛终于把三颗29R32B22ALCMG2弄到一个4贴板子上CE都认了用的这板本就是开 ...

哥们,最后怎么配置的? 我这有一块这个盘  死活开不出来,求解

网友D(2021-08-01):
参照rdt,选04-mp,就自动参照rdt坏块了吗

网友(2021-11-12):
引用 网友D:
参照rdt,选04-mp,就自动参照rdt坏块了吗

2.2.32 的版本里面,可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