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2块钱搞定大众CD31G035185车机解码及完美关机

楼主(2020-05-17):
我的单片机用的是15F104W
程序部分用的是decai大神的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614190
要注意修改频率10M
我的can控制是tja1041at,刚开始自己弄的时候没注意把芯片整坏了,索性就直接拆了,然后原来芯片的供电没有了,网上找了下工作模式,发现电压是由第7脚的INH的高低电平控制的,高电平状态可以达到12V,就直接飞线到了音频输出脚。模块的控制就近找了个开机电压高于5V,关机是0V的脚 二极管我用的是从废旧电路板上拆的红色开关二极管,型号不知道。因为我焊工不好,4脚的线就直接在电容上接过来,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就可以实现唤醒了,不需要单片机啊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把原机的tja1041at拆了?

楼主(2020-06-27):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的话,一个简单的延时电路就可以实现唤醒了,不需要单片机啊

单片机输出的是信号,tja芯片主控外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是把原机的tja1041at拆了?

是的,一开始思路没搞明白,直接拆了后发现原芯片的供电控制没有了,其实不拆也行的

网友(2021-08-30):
固件方发一下吗?老站不让下了

网友(2023-08-30):
请问固件用的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