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翻新鼠标是否值得买?

楼主(2020-05-17):
家里的鼠标刚坏了
是a3050芯片的,当初买全新的

再买鼠标,打算小升级一下。看推荐比如139元的炼狱蝰蛇标准版6400dpi
我是大手,显示器23寸全高清

没买过这么贵的鼠标,到闲鱼一看,39-79的炼狱蝰蛇不少。也就是所谓的翻新吧。家里的电脑配件都是二手的,那鼠标是否值得买个翻新的呢?

网友:
谁跟你说那是翻新的?根本就是假的

网友:
鼠标也买旧的?又不贵,100多就可以买不错的鼠标了,买二手也不怕疾病啊

网友:
翻新鼠标怕卫生问题,消毒水用上。

网友A:
严重不建议买翻新鼠标。

9.9包邮的新鼠标也比翻新鼠标好,最起码干净!

鼠标的按键触点是最重要的!而触点是有使用寿命的!

我想奸商再怎么翻新也不可能翻新到触点,更多可能是用低价微动按键替换掉原来已经有问题的按键……这样的翻新鼠标,完全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翻新的也就是看你过得过不去心里那道坎..

逼近鼠标不像显卡、硬盘,它是天天被“摸”的

2手外设很便宜,淘宝剪线鼠标才几十,换个线、清理下就ok

还是心理受得了不的问题..

性能不是问题,再烂的翻新货都跟真的一样,至于微动无非就是几个钱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严重不建议买翻新鼠标。

9.9包邮的新鼠标也比翻新鼠标好,最起码干净!

鼠标按键触点指的是什么?

楼主:
还有,平时我们使用的鼠标dpi参数设定都不超过2000,那么买拥有上万dpi的高性能鼠标有什么用?性能过剩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鼠标按键触点指的是什么?

鼠标内部的微动开关

网友B:
100多还贵
我大师2s 499
垂直大约450
一个罗技m590 还159呢

网友:
翻新鼠标不值得买

网友:
看是哪一种了,剪线翻新的二手蛇,能不买尽量不要买,一开始没问题,后面小问题多,除非你自己会修弄一个玩玩还不错。纯二手稍微用了一段时间,换了脚贴那些翻新了,可以考虑。但二手的外设我更推荐罗技一些,相比雷蛇,罗技的鼠标本身要更耐用,而且同价位级别的,配置也更好一点。

我是觉得,还不如现在随便买个十几块的先用着,你中意的那款等到促销直接买新的会更好,雷蛇、罗技什么也经常打折,6、7折入手还是挺划算的

网友:
自己找好的微动换上就行。

网友:
我想知道a3050是安华高的a3050还是原相的a3050,这个区别很大,虽然现在原相收购了安华高,但是当时十年前左右安华高的a3050是低端芯片,主要是面向无线鼠标。现在原相这几年的a3050是定义中高端的。如果定义中高端主流以上的a3050值100多,如果是安华高的a3050估计也就30元左右的无线鼠标货。
还有除非是无线高端游戏鼠标,要不还是建议直接有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严重不建议买翻新鼠标。

9.9包邮的新鼠标也比翻新鼠标好,最起码干净!

太片面了,,二手情况很多,,,也有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多还贵
我大师2s 499
垂直大约450

我二个太攀蛇,,,一个小500,,京东货当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片面了,,二手情况很多,,,也有好的,,,

对于二手货,我的意见是所有不明情况,全做最坏打算!捡漏可以有,但千万别当常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平时我们使用的鼠标dpi参数设定都不超过2000,那么买拥有上万dpi的高性能鼠标有什么用?性能过剩么? ...

这个是相对性能产生的附属品,比如研发要2000dpi都要高精度的,还有加速度要达到50的,那么就会由最低一个限值设计就产生另外的数值变相加大,这样有这样的数值存在,不发布出来显得自己的技术科技高,又浪费了
在鼠标发展中,最以使用性能为主研发的竟然是微软,但是却被自己坑死了。微软当年在所有光学鼠标都丢帧的情况,研发出IE3引擎,400dpi,6000刷新率;当时罗技是用双引擎互成90度达到勉强不丢帧的2000+2000=4000刷新率(这个双光头的鼠标我收藏了)。跟着游戏鼠标飙参数时,它又发布蓝影引擎,dpi2000左右,刷新率好像达到9000(后来证明超过了6000已经意义不大,只加大了功耗)。跟着激光引擎就是衰退了。

网友D:
我二手鼠标只对那些停产的自己想收藏的下手,现在收藏了一个赛威,一个3d的,还想收藏一个微软的x8但是找不到卖家。手上还有两套安华高的3080引擎和9800的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二手鼠标只对那些停产的自己想收藏的下手,现在收藏了一个赛威,一个3d的,还想收藏一个微软的x8但是找不 ...

你已经从普通鼠标使用者中脱颖而出,成为鼠标收藏爱好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