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迈斯泰克DM100手动挡万用表全网首拆

楼主(2020-05-17):
迈斯泰克DM100手动挡万用表全网首拆!又见牛屎芯!有强迫症的看我另外拆机的FJ-DM100吧!

网友:
我觉得应该做成手自一体,旋钮采用类似鼠标滚轮编码器,和off时凸轮关闭微动,万一故障换鼠标相关元器件就好了,超量程时小数点自动移位防烧闪字提示。

网友A(2020-08-24):
旋转按钮里面的弹片掉了,想安装回去,结果不知道装在那个卡槽里。能提供一张图片吗?

网友:
我有个DM100C全部硬封装IC来的,比这个好太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旋转按钮里面的弹片掉了,想安装回去,结果不知道装在那个卡槽里。能提供一张图片吗?:handshak ...

数码之家好像有拆机贴里面有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码之家好像有拆机贴里面有过。

在哪里了!。不好找啊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啊,能提供一张图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在找不到啊,能提供一张图片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34819